求推荐DCDC芯片:输入>40v 输出5V 输出电流:>1A

楼主(2022-03-04):
输入电压:>40v
输出电压:5V
输出电流:>1A
一定要好采购,最好能有2种PIN对PIN的

网友:
我第一反应是34063,便宜好买,可代换很多,查了下手册,输入电压最高40V,不满足>40V要求。

网友:
MP4560 2560

楼主:
MP4560 2560,这2个芯片,现在价格是多少呢?

网友:
芯洲,蕊源去找找

网友:
芯龙,要上市了。

网友A:
SY8291,RY8411,JW5026,ME3116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
国内做dcdc的烂大街了

网友:
sct2630 ,sct2650 ,tps54360 ,tps54560

均pin2pin,60v,3A 5A

网友:
“求推荐DCDC芯片 ”标题不合格。已经帮你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楼主:
谢谢,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Y8291,RY8411,JW5026,ME3116

JW5026静态电流10MA。发热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JW5026静态电流10MA。发热厉害

手册写了最大60uA,难道虚标这么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册写了最大60uA,难道虚标这么严重

电流大一点小一点,发热变化不大。原来没有注意到,仅是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