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用.dll是怎么实现和生成的?和直接提供通信协议有什么差别

楼主(2022-03-04):
看到一些产品,都提供.dll库。
甚至有些仿品,直接替换原厂的产品,就可以使用原厂的软件了。

问题是:我也开发过几个上位机,但是有的人想用我的上位机,我都是直接提供:原始的通信协议,比如用的是串口:我会告诉他,55 aa开头,然后功能码。。。
现在想问:如何制作dll?dll有什么优点?我直接给通信协议难道不好吗?

网友:
dll可以理解函数库

网友:
1、协议简单的话,无所谓。协议稍微复杂一点的话,如果对方开发人员水平一般,就会跟你无休止的扯皮。还不如封成dll,直接返回需要的参数。只要对方用你的dll,就一定不会有问题,即使有问题也是你自己的事。减少了双方的扯皮;
2、dll看不到源码,有时候为了保护程序也会封成dll;
3、像2楼说的,很多常用的函数或复杂的操作也封成库,工程看着没那么乱,要不工程里几十个.c,看着不烦么。

网友:
串口的话直接用标准协议,别用自定义协议,双方都省事

网友:
dll和exe一样,都是机器码可执行文件,区别是dll需要被调用,exe可以自己运行。
编译层面大体一样,区别在于dll需要有额外的导出、导入接口表

用dll是机器码级别的模块化,好处大多源自模块化:封装保密、可独立升级、功能复用。
坏处也是模块化的坏处:接口不灵活、效率略低

网友:
win编译dll时,直接改成dll工程,然后把api用extern c包起来(纯c不需要包),然后做个dllexport就好了。非常简单。

网友:
不好,FAE要骂人!

网友:
如果你的产品必须用windows软件运行,可以考虑提供dll。这样对方开发也简单。dll有com组件和标准动态连接库2种,都是可以用vs可以制作出来的,com组件需regsvr32注册,标准库可以静态加载也可以动态加载,你要给开发者加载的例子。就是把你的通信功能封装进去,其他人直接调用你提供的函数就行了。

网友:
给协议和给DLL都行,关键还是给对方一个简单DEMO工程,才不容易被小白烦。

楼主:
补充:
封装成dll还可以一定的保密!
看来以后,得花时间研究研究dll相关。
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
封装成dll还可以一定的保密!
看来以后,得花时间研究研究dll相关。

如果你是用C#写的,最好再做一下混淆处理下(可以理解为加密或加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