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会修二氧化碳激光打标机的激光器的吗?

楼主(2022-03-04):
有2台闲置较长时间的二氧化碳激光打标机,现测试无激光输出,经排查是激光器无光输出。不知道有没有坛友会修这个的报个价,机器在深圳宝安,激光器已经从机器上拆下来了。

网友A:
光纤机非二氧化碳激光。
估计寿命到期了,老化到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纤机非二氧化碳激光。
估计寿命到期了,老化到不能用了。

机器实际使用就才3年左右,应该是激光器里面的某些参数漂移了,没有谐振出光

网友B:
不一定是“激光器”出问题了,有可能是控制板软件的“故障”。
我以前在厂里管理过设备,包括激光设备。 某一天激光设备不能出激光,打电话到设备制造厂(电话机器上有),来了一个人检查一会儿,说控制板坏了,要2千元维修。我问他这坏板是不是留给我们,他立即说板要带回。我明白了其中的奥秘,心中有了计较。于是跟他明里暗里说板上不但有硬件,还有软件之类的云云,反正不想揭穿他,也是晓以利害。他也马上转弯,说1000元算了。最后为厂里省了1000元。
既然现在的大环境都是这样,这1000元无论如何他们是要赚的 。

网友C:
估计是被软件锁了,联系厂家售后吧 。内部是8-10颗30瓦左右的红外线二极管激光器阵列汇聚的,可以用1.5V-5V 10-30安的可调电源测试能不能出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被软件锁了,联系厂家售后吧 。内部是8-10颗30瓦左右的红外线二极管激光器阵列汇聚的,可以用1.5V-5V ...

好奇拆开看了下,看不明白不敢乱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激光器”出问题了,有可能是控制板软件的“故障”。
我以前在厂里管理过设备,包括激光设备。 某 ...

我公司这台h3c交换机3月1号突然就不正常了,双wam+跨区vpn不能同时工作了,最关键的是时间卡得太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公司这台h3c交换机3月1号突然就不正常了,双wam+跨区vpn不能同时工作了,最关键的是时间卡得太巧了。。 ...

特别是光猫, 我家里装的光猫,电信那家伙想黑我。他们在局里故意设置断网,我们报障之后,电信派一个人下来佯做检查一番,说光猫坏了,要200元买,关键是光猫他要带走!!!    这能黑得了我?    我本来一分钱都不想出,但是我老爸愿意出100元,那家伙还装模作样不愿意,一下就跳上车装作要走,  我们就表示不送、往家里走,他看赚不到我们,往前开了一段又折回来答应100元成交,很麻利的与局方电话沟通调试好了网络。  我们当时问他换了光猫没有,他说换了。  他走后我们一看,还是原来的光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特别是光猫, 我家里装的光猫,电信那家伙想黑我。他们在局里故意设置断网,我们报障之后,电信派一个人 ...

你这种貌似到工信部投诉之后他们喊你爸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貌似到工信部投诉之后他们喊你爸爸。。。

没有那样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  劳神费力

楼主:
估计确实厂家缺德搞了软件定时锁,拆开看里面都没有烧坏东西的痕迹。问了个维修打标机的也说激光器要发生产厂家才能修,他们都搞不定

网友E:
我的天然气表就是被燃气公司锁了然后告诉我说表坏了换表600大洋,等我花了冤枉钱以后不到一天姐家的燃气表也坏了,同样的故障真TM恶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天然气表就是被燃气公司锁了然后告诉我说表坏了换表600大洋,等我花了冤枉钱以后不到一天姐家的燃气表 ...

所以天然气表我坚决不换带通讯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天然气表就是被燃气公司锁了然后告诉我说表坏了换表600大洋,等我花了冤枉钱以后不到一天姐家的燃气表 ...

哪个城市?
燃气表被用户用坏说不通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特别是光猫, 我家里装的光猫,电信那家伙想黑我。他们在局里故意设置断网,我们报障之后,电信派一个人 ...

的确发现有这种现象,特别是宽带提速,100-200-300-500,这里面的光猫硬件都是够用的,但是每次提速一档,提速免费,但是要让你掏钱换光猫

500-1000,就确实要换猫了,之前他们自己都折腾了好久才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天然气表就是被燃气公司锁了然后告诉我说表坏了换表600大洋,等我花了冤枉钱以后不到一天姐家的燃气表 ...

燃气表是燃气公司负责维护,不是人为损坏,换表是燃气公司出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的确发现有这种现象,特别是宽带提速,100-200-300-500,这里面的光猫硬件都是够用的,但是每次提速一档 ...

有些设备是电信免费提供的。
现在这些人,特别是下面的小网点,搞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的确发现有这种现象,特别是宽带提速,100-200-300-500,这里面的光猫硬件都是够用的,但是每次提速一档 ...

联通设备现在都是免费提供的,但是要100元调测费用。 我就是不交,用以前的光猫,等提速套餐生效后,给联通客服打电话投诉宽带速率不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