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Jlink恢复固件,每次使用都提示告警

楼主(2022-03-04):
Jlink V9版(也在论坛某个帖子买的)今天又掉固件,上次也掉过固件,使用论坛可升级bootloader修复成功(地址)。今次同上次一样修复了,license都有添加,但今次修复后每次使用jlink都弹出告警,大意说:所连接的J-Link有缺陷,不能保证正常运行。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并能解决的?每次都弹告警有点烦,有时感觉仿真异常中断和keil异常退出是不是这告警造成的。

网友A:
去掉RDDI ,这个会告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RDDI ,这个会告警

正解!!!但是上一次我修复固件也有RDDI。不要这个RDDI有什么影响?

网友B:
年前装了最新版mdk也遇到这个问题,调试一分钟左右自动断开,后来在segger目录把JLinkARM.dll替换掉就可以了,用里面的JLinkARM_org.dll文件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年前装了最新版mdk也遇到这个问题,调试一分钟左右自动断开,后来在segger目录把JLinkARM.dll替换掉就可以 ...

好的,谢谢~~

网友C(2022-05-12):
楼主能把JLinkARM_org.dll提供一下吗,我也在X坛团购的.  JLINK目录找不到这个文件  驱动是V6.84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把JLinkARM_org.dll提供一下吗,我也在X坛团购的.  JLINK目录找不到这个文件  驱动是V6.84a ...

这个安装个keil或IAR就有啊

网友D:
这个大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修复boot后打开commander自动升级失败了,就又不识别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大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修复boot后打开commander自动升级失败了,就又不识别了

今天刚刚修复了三个V8的jlink,1:下载论坛的最新固件 2:开壳按步骤把固件烧写进入变砖头jlink 3:上电后就可以升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今天刚刚修复了三个V8的jlink,1:下载论坛的最新固件 2:开壳按步骤把固件烧写进入变砖头jlink 3:上电后就 ...

我就是这么操作的,上电升级失败了,不知道何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这么操作的,上电升级失败了,不知道何原因

试试用回6.12版驱动,我V9也是不停升级报错 换回6.12 自动降级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试用回6.12版驱动,我V9也是不停升级报错 换回6.12 自动降级后就好了。

谢谢老哥,显示固件升级失败实际是成功了,拔插一下就能正常connect了

网友:
把 jlink 的驱动降到 <= 6.84 就可以了,

貌似 v9  的 jlink 不支持高版本的 jlink 驱动,估计是高版本的检查更严格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大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修复boot后打开commander自动升级失败了,就又不识别了

我用7.54正常,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