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期的玩具,DIY蓝牙耳机及噪音问题解答

楼主(2022-03-04):
隔离14天憋得晃,DIY了个蓝牙耳机,感谢JLC及顺丰 加工+快递,效果感觉和Bose QC35(或者QC00  :-))系列差不多,目前功能一切正常,固定支架等均使用PCB,如果大家感兴趣的我可以把PCB放出来供参考。
目前唯一的问题的有很小的本底噪音,判断为蓝牙和耳放供电共地造成,通过增加LC滤波及蓝牙板远离耳放电路已经降低很多,目前发现如果用手摸延长排线所有的噪音消除,有什么办法解决目前这个问题不?尝试给蓝牙用隔离电源供电,但音质差了很多,排除了。

蓝牙耳机结构
1.5V 7号电池--->SD6201升压-->LC 滤波-->MH-M18 蓝牙接收模块
                                              -->LC 滤波-->MAX4410-->开关控制MEGA BASS重低音(其实就是将150HZ以下多放大几倍)-->淘宝40mm 动圈耳机单元

耳机支架支持左右,上下,偏转调节,可以贴合所有的耳型(一堆螺丝+螺帽 :-))

网友:
没降噪咋能pk QC35

楼主:
楼上讲的没错,没有降噪功能 ,只是讲音质 :-)

网友:
QC35:我觉得自己被冒犯了。

楼主:
哈哈,不用过于纠结,如果冒犯了我可以改成QC00,效果比较不错就是了,所以说是DIY的玩具。

网友A:
为什么用隔离电源给蓝牙模块供电,会导致音质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用隔离电源给蓝牙模块供电,会导致音质差

实际试过了,用了B0505S 做了隔离,声音能响但明显很单薄,不知道是否是M18的蓝牙模块音频输出地 和 电源地之间 浮压变化问题。

网友:
这个蓝牙模块我也刚用,地平面不完整,杂音比较大,要处理。差分输出的模块底噪要好些。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001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