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193做电流检测用途,没搞明白运放输入为什么要这样接

楼主(2022-03-04):
这是客户原有的图,不方便截图,我就手工大概画了,就是用INA193对BTS724输出电流进行检测。
负载是个电控阀门,图中用RLoad代替,按我的理解,电流是经过阀门RLoad流入GND,采样电阻左边电压高接运放V+,右边电压低接运放V-,但是实际图纸运放并不是这样接。
因为自己模拟电路只是略懂皮毛,怕自己没搞懂图纸这样接法的用意,所以请教下大家。

BTS724手册上的方框图

INA193手册上的典型应用

网友:
论坛有电流检测的资料,比较经典的帖子是电流检测方式汇总分析比较
另外一个是高端电流检测电路及原理
INA193是将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用差分放大器后放大20倍输出,
用ADC采集输出的电压,进而通过欧姆定律算出电流

网友A:
让我判断的话,这就是接错了
除非他们封装引脚也正好画反了,否则应该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我判断的话,这就是接错了
除非他们封装引脚也正好画反了,否则应该不能正常工作

我也是觉得画错了,问了客户,答复说就这么接,已经做过板能工作的了。

因为我要接手客户手头上的项目,不得不谨慎一点,怕自己有什么疏忽没考虑到。

网友:
用过几颗INA194,是按规格书接的。这种接反的没试。
感觉这颗料不皮实,容易坏。
话说哪里能买点几颗INA194和INA240样品?

网友:
应该是接反了

网友B:
这么接相当于测反激电流,应该也是成比例的吧。再说后续可能有低通滤波,把信号平滑平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接相当于测反激电流,应该也是成比例的吧。再说后续可能有低通滤波,把信号平滑平均了 ...

multisim模拟了一下,反接是不会按比例输出的,只是一个趋近于0的微小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multisim模拟了一下,反接是不会按比例输出的,只是一个趋近于0的微小电压 ...

你能很好的建模出负载(阀门)的模型吗?它应该是一个感抗型负载

没有好的模型,仿真就会有很大的失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接相当于测反激电流,应该也是成比例的吧。再说后续可能有低通滤波,把信号平滑平均了 ...

INA193 是单向的。本身也是单电源供电的,出不了负电压。
INA193 的输入共模电压允许是负的,但正常使用 VIN+ 肯定要比 VIN- 引脚的电位高。

双向的电流检测 IC 一般有个 REF 引脚,需要提供一个中点电位,才能输出对应两个方向电流的电压。

网友:
运放正负端绝对接反了,不能得到正比例的正极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费正负端绝对接反了,不能得到正比例的正极输出电压

我跟对方要了PCB文件,查看了封装是正确的,也就是说PCB上也是反接的。

老兄你经常接触电源,对这种功率器件BTS724应该也不陌生,电流方向应该就是我图中那样从OUT流出经过采样电阻和负载流到GND吧?

楼主:
不好意思,发错了,以为搞清楚了,事实还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跟对方要了PCB文件,查看了封装是正确的,也就是说PCB上也是反接的。

老兄你经常接触电源,对这种功 ...

你这个电路 运放这样接只能放大负信号,不能放大正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电路 运放这样接只能放大负信号,不能放大正信号

算是搞清楚了,再次问客户,原先是考虑用LT6106,后来又想改INA193,这两者的正反向输入端是刚好反过来的。
他之前做的样板应该就是用LT6106,后来原理图改成INA193,但是引脚极性和PCB封装都没做更新。

还是自己基础不太行,本来很简单的问题,一开始就觉得不太对,但是对方比我还老资格,自己信心不足不好去质疑对方的图。

网友:
我也正准备着INA381,这个芯片VIN+和VIN-的耐压只有Differential耐压-26~+26v和common-mode耐压-0.3~+26v两种耐压,那么单个VIN+和VIN-的耐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是搞清楚了,再次问客户,原先是考虑用LT6106,后来又想改INA193,这两者的正反向输入端是刚好反过来的 ...

那应该是原理图符号错了吧,复制粘贴后没对照 INA193 检查和修改一下
都是 SOT-23-5 的话封装没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