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磁编码器,电机不转时某个角度也能输出在转?

楼主(2022-03-04):
如题,
使用的是AS5601,电机停止时,转到几个角度,编码器输出就会有转速。
换磁性更强的磁铁,调整磁铁到芯片的距离都没有作用。
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A:
    我只知道伺服电机要么光学编码器要么选转变压器(正弦信号),没听说过用磁的。不知道是不是设备抖动才这样。

楼主:
磁编码器现在用的也挺多的,AMS公司的芯片,国产也有类似的芯片。

网友:
你们是哪种安装方式?侧装吗?

楼主:
磁铁装到电机后轴,芯片焊接到板子上,安装到正对磁铁位置。

网友B:
注意位置,1-3 mm,不能远也不能近,中心偏差0.5mm,我出几十套设备都很稳定

网友C:
磁场有问题 或者读取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位置,1-3 mm,不能远也不能近,中心偏差0.5mm,我出几十套设备都很稳定 ...

试过0.5,1,1.5mm都是这样。
我再试试放远些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场有问题 或者读取有问题

读取有问题是什么意思?
某些角度能读出转速,其它角度读出转速正常是0.

网友C:
充磁方向需要径向充磁,拿个对的磁体试试。 PWM读取或者SPI读取可能有bug。用示波器确定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磁方向需要径向充磁,拿个对的磁体试试。 PWM读取或者SPI读取可能有bug。用示波器确定时序 ...

是径向的
示波器测,是有脉冲,不知道是不是正好是停在磁场的临界点位置导致。芯片设计应该考虑到这种情况的吧!

网友D:
先别怀疑磁编的问题。
电机不动,看看转速多少,如果跳动在合理范围内,自己做处理吧。
就算你弄个雷尼绍的,静止状态下,也会有1bit的跳动。

网友:
遇到过,电机静止,数据乱跳,对磁的感觉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别怀疑磁编的问题。
电机不动,看看转速多少,如果跳动在合理范围内,自己做处理吧。
就算你弄个雷尼绍的 ...

还比较大。
二十多转每分钟。
应该不是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伺服电机要么光学编码器要么选转变压器(正弦信号),没听说过用磁的。不知道是不是设备抖动才 ...

现在磁编应用很广泛了,很多公司的伺服电机都已经用磁编了。磁编不怕油污,不像光编那么娇贵,价格也便宜。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比较大。
二十多转每分钟。
应该不是误差。

直接看原始跳变位数比较好。
假如你用32768分辨率的编码器,跳变1bit,那么,跳变角度为:0.010986328125度
20kHz的载波,你2个周期计算一次速度,是10kHz,对应采样时间为:0.0001秒
根据上面的,速度 = 0.010986328125度/0.0001秒 = 109.86328125度/秒。
就算你20转每分钟的偏差,换算到度/秒,是,20*360/60 = 120度/秒。
和我猜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看原始跳变位数比较好。
假如你用32768分辨率的编码器,跳变1bit,那么,跳变角度为:0.010986328125 ...

没看明白您的意思,这里20k载波,2个周期检测一次是哪儿来的?
也有的时候停转时检测到的转速是1.1转每分钟或别的数。
我这边用的是单片机自带的QEI计算的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