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检测怎么做到没有压降?

楼主(2022-03-04):
做电流检测,检测电阻上会有压降,有什么办法能做到做电流监测,输出又没有压降?

网友A:
霍尔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尔传感器

如果一定要串电阻呢,有没啥可以自动补偿压降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一定要串电阻呢,有没啥可以自动补偿压降的办法

不能 ,最多电阻小一些,运费放大后采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一定要串电阻呢,有没啥可以自动补偿压降的办法

把电源的sense脚接电阻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源的sense脚接电阻后面

这样串的检测电路只能用特别小的,而且反馈环路还有电流,不好去除,不太准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串的检测电路只能用特别小的,而且反馈环路还有电流,不好去除,不太准确吧。 ...

电阻最大值取决于,电源的senser端补偿能力,安捷伦的电源好像最大可以补偿2V的压降。如果你要测量1A的电流那么最大可以用2R的电阻,至于反馈环路的电流很小了可以忽略,或者自己标定掉。

网友:
这不就是高中物理里的“补偿法测电流”么:

AB 网络为补偿法测电流,当有电流 I 从 A 流入时,需要调节电源 U 电压,使检流计 G 达到零点。
实际检流计 G 回路需要加个开关,防止电源 U 没调平衡前检流计偏转过大而损坏。

忽略线阻,当 G 达到零点时,采样电阻 Rs 两端压降全部被电源 U 抵消掉,即零压降。

此时:
a. 电流 I 全部严格流经过 Rs,即采样电阻承受了全部的待测试电流;
b. 电压 V 严格等于 Rs 压降,即可知采样结果;
c. A-B 压降为零,即对外实现了零压降电流采样。

实际要自动采样的话,G 就是低偏压的运放,然后反馈到 U 即可

网友:
ti的这类芯片比如INA381,3毫欧姆甚至1毫欧姆的电阻还不够?

网友:
lz要说清楚  多大的采样电阻不能接受
真的要说清了   导线也有电阻率

网友:
运放的虚地电路,压降很小,
但负电源端需要有这个电流能力才行。并且被测负载非共地,也不好用。

网友:
普通的霍尔电流传感器有个缺陷,就是如果板子安装在移动物体上,随着板子的方向改变,受地磁场影响程度改变,零点漂移会很严重。差分型霍尔电流传感器可以避免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