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给个西门子S7-1500PLC的资料

楼主(2022-03-04):
接修一台二修西门子S7-1500PLC故障是不通电指示灯屏幕均不亮,拆开后看到上一任维修师傅弄丢了个电阻如图
这个电阻是在LM317附近,看电路LM317并不是通常用法而是接成恒流源形式,主芯片出来的+15V经过LM317为MC33063组成的电源模块供电
不知道哪位大神有相关图纸帮忙看看那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大?

另外它的主电源芯片的+15V没有输出 +15VEN端子上电压是0V应该是CPU没有让他开机或者保护了。
主芯片的PG信号和outEN信号都是出自下面的小板上面是一个MSP430的单片机

主板应该没有问题,所有的电压都没有,猜它的工作过程应该是和电脑差不多主芯片的PG信号用来做各大芯片的复位信号的

楼主:
缺少的电阻在2R2下方,我认为应该是个小阻值电阻 LM317 做成恒流源方式作为电源芯片保险丝用

楼主:
以前修的都是200 smart 之类的 还没修过这么复杂的

网友A(2022-04-11):
我有资料
原版原理图。
我要换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资料
原版原理图。
我要换资料。

已经修好了谢谢

网友:
牛人。
恭喜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