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体内刷啥材质的涂层能屏蔽射频信号?

楼主(2022-03-04):
箱体内刷啥材质的涂层能屏蔽射频信号?   一个旅行箱大小的箱子

网友A:
铜箔或者铝箔贴纸,贴满就是金属箱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箔或者铝箔贴纸,贴满就是金属箱子了。

是产品级别的 ,有成品的防屏蔽泡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产品级别的 ,有成品的防屏蔽泡沫吗?

那种貌似没有吧,你找找导电海绵之类的,笔记本主板上经常会有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铜箔或者铝箔贴纸,贴满就是金属箱子了。

你贴满了然后把手机放里面盖上箱子看看打得通不:)会有惊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贴满了然后把手机放里面盖上箱子看看打得通不:)会有惊喜

估计一样能打通吧

网友:
电镀一下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一样能打通吧

孕妇防辐射服包住手机,真的打不通

网友:
买对应频率的隔磁片贴上。

网友:
内部喷涂导电漆,分体部件内表面单独做导线连接,接缝处重点喷涂,GJB电磁试验都能过,只是如果箱子体积大,成本较高,

网友D:
良心的笔记本电脑用金属箔,例如ASUS的F8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良心的笔记本电脑用金属箔,例如ASUS的F8系列

感觉喷涂层的更高级, 贼厚, 不细看以为金属壳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