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森美的 6N137用哪个可以直接替换?

楼主(2022-03-04):
上网看了一下
亿光的6N137S(TA)
光宝的6N137S-TA1-L
这两个合适吗,或者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项?
前提是不改变原理图

网友A:
这个是隔离高频脉冲用的,不像线性光耦,一般要求不高管脚能对得上都能通用, 137 138 139,无非是速率上有点差别

网友B:
现在使用波特率或者脉冲频率最高是多少?

网友:
之前步进电机驱动器用了这个,汕头的菜鸡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使用波特率或者脉冲频率最高是多少?

用作串口收发隔离,波特率最大115200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隔离高频脉冲用的,不像线性光耦,一般要求不高管脚能对得上都能通用, 137 138 139,无非是速率上有 ...

我看亿光的这几个是7V供电的,是不是需要改电路?

网友C:
为什么要改型号?料不好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亿光的这几个是7V供电的,是不是需要改电路?

印象中这几个6n137引脚是一样的,而且电源都是5V啊,你所谓的7V应该是极限电压

网友:
楼主您说的亿光和光宝都是兼容的,一样非常稳定。

网友B:
波特率最大115.2k
亿光的6N137S
批量无异常
去年开始更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改型号?料不好买了?

价格翻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印象中这几个6n137引脚是一样的,而且电源都是5V啊,你所谓的7V应该是极限电压 ...

网上找的对比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特率最大115.2k
亿光的6N137S
批量无异常

6N137S(TA),6N137S(TA)-V中的哪个?

网友:
品  牌: EVERLIGHT(台湾亿光)
厂家型号: 6N137
商品编号: C142297
封装: DIP-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