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单按键触摸IC,封装SOT23-6,要稳定!可以支持长按

楼主(2022-03-05):
TTP223 用过这个 75s带复位, 时间久了  可能一个月,会有误动作 ,进入设置模式 乱设置参数。
产品改了上电1分钟后,不能设置,还是可能出现会进入设置,真的没办法。
机械按键完全没问题。有没有这个封装可以替代这个IC的  要稳定的。有批量使用经验的 麻烦推荐下

楼主:
不小心发错地方了。。。

网友A:
型号是有,上电检测好环境后,就不在检测环境,就怕成本接受不了,价格是223的十倍。

网友:
估计还是因为里面的程序没写好。
应该就是一个该封装的MCU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是有,上电检测好环境后,就不在检测环境,就怕成本接受不了,价格是223的十倍。 ...

大胆推荐下, 不是一下子不行,是用户可能用一个月 偶尔不行。会乱设置参数。时间太长,这样我也不好判断哪个型号好。
所以就看大家是否有量产过的ic推荐过来用。

网友:
找一个小封装的支持触摸的MCU来做,可以做到跟随环境变化,支持低功耗,还能扩展到多个触摸按键。
我用过ATtiny1616,3*3mm,JLC上可以直接贴片,就是0.4mm的间距比较麻烦。

网友:
这个TTP223还能设置?内部有寄存器?

网友:
在用RH6016,目前还没发现有问题

RH6016 触摸芯片.pdf

楼主:
还得支持长按键功能,设置参数 长按调数据 可能有一分钟。否则复位了 也不行。
IC如果不复位也 不行,环境可能有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得支持长按键功能,设置参数 长按调数据 可能有一分钟。否则复位了 也不行。
IC如果不复位也 不行,环境 ...

这种应用,如果上电之前手指先触摸着按键,上电后,芯片会自动将目前状态初始化,这样的话,如果芯片不会自动复位并校准,按键就永远也不会响应了,请评估。

网友:
AT42QT1011

网友B:
用触摸IC设计产品,真不建议长按时间这么久。触摸IC为了避免误动作,一般都超过一定时间的长按会复位基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触摸IC设计产品,真不建议长按时间这么久。触摸IC为了避免误动作,一般都超过一定时间的长按会复位基值。 ...

只有一个按键。如果调数据太大,长按好久才行。
现在的问题是  使用过程中自己偶尔进入设置模式  然后数据可能乱。机械按键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有一个按键。如果调数据太大,长按好久才行。
现在的问题是  使用过程中自己偶尔进入设置模式  然后数 ...

长按调整大数据,一般不是根据长按的时间调整步进的大小么,比如短按是加1,长按超过1秒就是加5,超过3秒就是加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按调整大数据,一般不是根据长按的时间调整步进的大小么,比如短按是加1,长按超过1秒就是加5,超过3秒 ...

本来就是这样。  1变到1000  一分钟内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得支持长按键功能,设置参数 长按调数据 可能有一分钟。否则复位了 也不行。
IC如果不复位也 不行,环境 ...

哪不行,我讲的哪个芯片,就上电检测一次外部环境,后面就是正常工作,跟机械按键一样,
长按多少秒就输出多少秒。

网友C:
TS01 TS02 TS04

网友D:
我这还有TS01 12000PCS   价格1.4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TS01 TS02 TS04

批量几百个用以上,没出现误操作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还有TS01 12000PCS   价格1.4元

批量几百个用以上,没出现误操作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批量几百个用以上,没出现误操作过?

86触摸面板开关一般都用这个系列。可靠性好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批量几百个用以上,没出现误操作过?

要相信一分钱一分货。这么贵的稀缺芯片肯定是有他的长处。我之前也用223,找到这个料后果断全部改了。产品不差钱的话最好用好东西,售后少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相信一分钱一分货。这么贵的稀缺芯片肯定是有他的长处。我之前也用223,找到这个料后果断全部改了。产 ...

支持60s以上长按键吗? 稀缺的料可能麻烦啊。要淘宝也随便能买到的 大众物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支持60s以上长按键吗? 稀缺的料可能麻烦啊。要淘宝也随便能买到的 大众物料。 ...

按就有不按就没有,时间在软件中处理。没有什么支持长按的说法。
TS01本不属于稀缺。只是目前这个行情造成的。淘宝能买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就有不按就没有,时间在软件中处理。没有什么支持长按的说法。
TS01本不属于稀缺。只是目前这个行情造 ...

难道真的完全替代机械按键这么稳定啊?   触摸ic都有上电初始化环境的。 有些产品插上电了 以后都不拔的了。触摸ic得复位自动适应环境!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真的完全替代机械按键这么稳定啊?   触摸ic都有上电初始化环境的。 有些产品插上电了 以后都不拔的 ...

看到你刚才说的1分钟的长按,我刚才专门测试了一下。一直按着一直低电平,我试了连续2分钟没有再试了。可以的。而且周围物体变化也没多大影响。距离也很远能达到1cm, 前提是中间必须有介质,不能是纯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