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手绕变压器的夹具

楼主(2022-03-05):
最近学开关电源,经常要绕变压器,供应商响应没那么快,想着买个夹具自己绕下。大神们有觉得好用的,推荐一个吧,手摇的就好,最好有计数功能,谢谢

网友A:
这个,和工厂的机器方向一致,一般的变压器厂都有这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50833489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工厂的机器方向一致,一般的变压器厂都有这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 ...

感谢元老推荐,已加购物车,再次谢谢

网友B:
夹具种类太多了,不同骨架要不同夹具(就是图上那个有2颗螺丝的铝色那个)
并且便宜的,同心尺寸未必好,绕起来晃动厉害,我是手拿着骨架绕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元老推荐,已加购物车,再次谢谢

一个骨架型号要买一个绕线夹具,一般的型号也是20元一个。
不常用的可以用小一点的包点胶布之类的也能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9#detail 这种我有一个,不知道楼主坐标哪里的,可以出给你。我沈阳的。

网友:
搞个步进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57.771e313dmRvc5T&id=544953146451&ns=1&abbucket=19#d ...

哈哈哈,我也是这种,然后弄了个台钻的那种夹头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57.771e313dmRvc5T&id=544953146451&ns=1&abbucket=19#d ...

我在广东哈 谢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具种类太多了,不同骨架要不同夹具(就是图上那个有2颗螺丝的铝色那个)
并且便宜的,同心尺寸未必好,绕 ...

老哥稳。我是汗手,经常抓不住

网友:
开关电源的变压器绕不了几圈,而且还是多股并绕的,直接手绕就行啊
绕线机是绕工频变压器或者电机绕组用的

网友B:
如果你用绕工频变压器那种绕线机+夹具,你试一下就知道,是个坑。
夹具套进绕线机的轴,靠那两颗螺丝固定,那么很难很难同心的;如果轴大于夹具的内径,还要加一个夹钻头那种3牙头。
转动绕线机的时候,这个骨架虽然自身能跟着转动,但因为轴和夹具长,且不同心,这个骨架还会晃动
骨架又小(例如E13\E19这种),晃动的直径范围接近骨架的尺寸。

如果绕大一点的骨架,晃动比例会少很多,但大骨架,手绕也行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用绕工频变压器那种绕线机+夹具,你试一下就知道,是个坑。
夹具套进绕线机的轴,靠那两颗螺丝固定, ...

是的 ,怕随便买回来不好用,所以来论坛求推荐。相信坛子里的高人都踩过点坑,有经验

网友:
你绕好的变压器什么样子的?
上个图让大家见识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