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导式流量开关,探头内部传感器是啥发热、感热元器件?’

楼主(2022-03-05):
热导式流量开关,探头内部传感器是啥发热、感热元器件?  这种外形的产品  探头内是否就是图中的三个元件?  那有是怎么选型?啥型号?

网友A:
两个热敏电阻。一般用NTC测温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热敏电阻。一般用NTC测温元件。

你确定这里面是热敏电阻而不是PT100一类的?  两个电阻  应该还有一个加热装置(PTC)?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定这里面是热敏电阻而不是PT100一类的?  两个电阻  应该还有一个加热装置(PTC)? ...

加热装置不属于传感器,不应该用PTC,PTC是非线性的特性,加热应该用电热丝类的。

楼主:
有知道的大侠吗?

网友B:
有用Pt材料 加热测温一体的,汽车上这样用的

网友C:
PT1000+电热丝,高精度ADC=ADS1248.....一般要求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用Pt材料 加热测温一体的,汽车上这样用的

加热测温一体的,大师,啥型号,推荐一下呀?或者啥关键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PT1000+电热丝,高精度ADC=ADS1248.....一般要求挺高的。

你实际拆解看过的?还是自己想象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实际拆解看过的?还是自己想象的?

搜吧....“热式气体流量传感器探头加热元件pAt20~300流量开关质量流量计探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吧....“热式气体流量传感器探头加热元件pAt20~300流量开关质量流量计探 ”   ...

这个卖的也不贵,不会是用热敏电阻搞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吧....“热式气体流量传感器探头加热元件pAt20~300流量开关质量流量计探 ”   ...

PAT20传感器?

楼主:
有设计过这玩意的朋友站内联系我!  大家共同探讨哈

网友D:
理论上可以用两个元器件,两个PT1000,
其中一个通电加热并测温,另一个直接测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可以用两个元器件,两个PT1000,
其中一个通电加热并测温,另一个直接测温. ...

按理论有好多种可能性,。。我需要知道实际这款产品这里面到底啥型号传感器及电路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吧....“热式气体流量传感器探头加热元件pAt20~300流量开关质量流量计探 ”   ...

你 说的这传感器探头都要200+,太贵了,,我这图片中的传感器估计价格都很低,就是不知道啥型号

楼主:
微型的加热丝一般用啥器件?是否有成品买?

网友E:
这种传感器没什么优势,不值得花大精力去研发,只能应用于气体测量,不能测量液体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种传感器没什么优势,不值得花大精力去研发,只能应用于气体测量,不能测量液体 ...

谁说不能测液体? 我以前做过。可以测液体的。 标定的时候 就是用的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谁说不能测液体? 我以前做过。可以测液体的。 标定的时候 就是用的水。 ...

是的 ,可以用在液体上,而且用的也比较多,你标定过玩意,用水标定,要是用在其它介质上就不准了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 ,可以用在液体上,而且用的也比较多,你标定过玩意,用水标定,要是用在其它介质上就不准了吧?

不同的液体导热率不同,用水标定好,存储其他液体的导热系数加修正,理论上 是可以的,但我没实际操作过。时间太久了,都忘了。

网友:
传感器部分有两片板子,4个1206的贴片电阻并联做加热,热端有一个KTY82-110,另外一片板子上有单独一个KTY82-110,要保证两个kty82-110和金属管壁可靠接触,这东西灵敏度可以做的很高,一般用做流量开关,只做定性测量不做定量测量,我们公司以前做过大量这种流量开关配套主机使用,也拆过进口的同类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同的液体导热率不同,用水标定好,存储其他液体的导热系数加修正,理论上 是可以的,但我没实际操作过 ...

用的啥传感器?  就几毛钱的热敏电阻?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的啥传感器?  就几毛钱的热敏电阻?

加热电阻 就是普通的金属膜电阻, 测温电阻 就是 热敏电阻。 都是普通的。测液体的不用加热的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热电阻 就是普通的金属膜电阻, 测温电阻 就是 热敏电阻。 都是普通的。测液体的不用加热的很高。 ...

金属膜电阻和热敏电阻通过导热硅脂紧贴在一块?  这成本好低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属膜电阻和热敏电阻通过导热硅脂紧贴在一块?  这成本好低呀

有一个 塑料夹具固定 发热电阻和测温电阻。电阻靠金属管壁传递热量。 电阻和管壁之间有导热硅脂。内部的结构设计与性能关系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