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类似这样的接插件

楼主(2022-03-06):
如图,这个是莫仕MOLEX  0503948051,想找个类似的,两边有簧片,2.5/2.54。好采购的型号。进口国产均可。
谢谢。

网友:
电火锅上面电源接插件用就是这样

网友A:
红星连接器很多这种的

http://www.hxdy.com/pro_bigpic.a ... 1&Small_Class=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星连接器很多这种的

http://www.hxdy.com/pro_bigpic.asp?id=16&Big_Class=1&Small_Class=2

多谢,这个是2.0的,我找下2.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