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的内部ram分好几块,速度上有差别吗?

楼主(2022-03-06):
看了下GD的GD32F470,内部ram最大768K,但是看datasheet分了好几块,有SRAM0 ,SRAM1,SRAM2,ADDSRAM的。地址是连续的,这几块SRAM速度上有差异吗,有多大的差异。
文档里没找到这块的说明

网友:
速度应该是没有差别,差别在于可以被哪些外设或者DMA访问。

网友:
应该是个可单独掉电吧,

网友A:
有, 前面的code flash是全速零等待, 后面的要慢几个数量级.
所以超过256k的就当它是256k吧, 后面的就当白送了一片spi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 前面的code flash是全速零等待, 后面的要慢几个数量级.
所以超过256k的就当它是256k吧, 后面的就当白送 ...

flash是这样的  我是问的ram   感谢楼上的几位回复  我具体也没在文档里找到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flash是这样的  我是问的ram   感谢楼上的几位回复  我具体也没在文档里找到说明 ...

sorry, 看走眼了... 估计没区别吧

网友:
128K的版本,好像也是前64K快,后64K慢,曾经论坛里面看到的,但是记得不太清楚了,求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