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CD背光电路用三极管控制GND导通而蜂鸣器却是相反

楼主(2022-03-06):
如题:
LCD背光电路为什么用三极管控制GND导通而蜂鸣器却是控制电源导通。
如下图,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控制背光一个控制蜂鸣器。都是通过PWM,一个调整道亮度,一个调整频率!

具体情况如下:
1:关于LCD,曾经使用像蜂鸣器一样的电路(控制电源的导通),但是居然:控制不了背光!非常奇怪(但是当初也没有特别仔细找原因),然后换个电路一直使用到现在。
请问:为什么会这样?
2:蜂鸣器我使用像LCD一样的电路,也就是控制GND级。发现也能正常使用。
但是:最近看到蜂鸣器的手册,给的一个推荐电路是:控制电源的电路(如下图)。
请问:这里面有什么学问吗?
3:一个项目中,要使用到MOS管,我寻思就把控制背光的三极管换成MOS管(2305/2302这样的),毕竟MOS管优点比较多,导通损耗下。
请问:我直接这样替换对应型号可以吗?有没有什么坑?

楼主:
更新:
查看蜂鸣器的手册,也发现控制GND的。但是电路稍微有些不同。
这样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蜂鸣器控制电源级,因为控制GND级,还需要加个续流二极管。
但是问题来了:直接在手册推荐给控制电源的电路不就好了?

网友:
左图是正确的,右图的NPN应该用PNP,下图是正确的。

网友:
蜂鸣器感性线圈,控制正极天然续流?

网友:
无源Buzzer还需要并连1K的电阻。

网友:
根据我在论坛里看到的经验,一般这种设计都是跟自己库存元件有关
单论蜂鸣器和LCD背光控制来说用PNP和NPN都可以

网友:
P管上,N管下

网友:
1.用右边蜂鸣器电路,控制不了背光有可能是电压不够吧?假设背光要3V而右边电路只有2.6左右。
2.蜂鸣器上控还是下控都行,取决于蜂鸣器电压要求。你右边电路4脚蜂鸣器不知是什么类型,右边不论NPN PNP都没问题,用PNP VB基本不变驱动电流稳定些而用NPN电压被下限了。我有个项目用3V蜂鸣器,但蜂鸣器供电是9V,就是象右图那样用NPN来限压确保蜂鸣器供电最高为VMCU-0.6V。

网友:
左边是三极管共发射极电路,没有电路反馈功能。右边是三极管射极跟随器电路可以提高电流输出能力,同时带有电流串联负反馈作用可以稳定输出电流,同时具有限流作用。

网友:
右图只能电流放大能力、没有电压放大能力 输出电压约为VB - 0.7V(即输出约等输入)

网友:
蜂鸣器那个电路,估计是原来是对的 ,后面发现上电过程中有滴的一声, 然后改成射极跟随;
供电已经是3.3V 再减个0.7;  蜂鸣器只有2.6V的电压,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