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运行程序问题

楼主(2022-03-06):
各位大佬们好,我最近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程序能在开发板上运行,在自己焊的板子上运行不了,我用的是STMEGA16单片机,而且只有个别stmega16l的可以在自己焊的板子上运行(有的不能运行),stmega16a的全部不能用(可以在开发板上运行),这是为什么呢?求大佬快速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A:
AVR的芯片需要配置容丝位.
重点排查.
复位引脚设置或外置复位电路
LVR设置
看门狗设置.
时钟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R的芯片需要配置容丝位.
重点排查.
复位引脚设置或外置复位电路

为什么16L的能用,16A的不行呢?

网友A:
排除假货的情况下,
你对一下L和A有什么区别吧.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假货的情况下,
你对一下L和A有什么区别吧.看手册

ATMEGA16L能工作在2.7V~5.5V,而ATMEGA16工作电压范围为4.5V~5.5V。ATMEGA16L默认最高时钟频率为8MHz,ATMEGA16默认最高时钟频率为16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吧。

表现就是单片机型号不传递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表现就是单片机型号不传递

的确是单片机型号不传递:)
我第一次听说STMEGA16单片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的确是单片机型号不传递:)
我第一次听说STMEGA16单片机

        smtega16 是ATMEL 公司破产后,ST公司免费获取到AVR的指令集, 推出的新一代8位单片机;

STMEGA16 作为新一代的8位单机更多地是朝智能模拟、创新性的外设方向发展。至少让ST保持技术的领先性5到7年

网友:
引用 网友D:
smtega16 是ATMEL 公司破产后,ST公司免费获取到AVR的指令集, 推出的新一代8位单片机;

STMEGA16 作为 ...

你牛!!!
我真的相信了

网友:
标题不合格, 赶紧改了吧, 不然一会老莫来把你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