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L与ATMEGA16A

楼主(2022-03-06):
ATMEGA16L与ATMEGA16A程序兼容吗?
ATMEGA16L与ATMEGA16A头文件一样吗?

网友A:
  AVR 都停产那么多年了  为什么还抓着AVR 不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VR 都停产那么多年了  为什么还抓着AVR 不放

一个是便宜,第二个是程序员熟悉了。

网友:
他们可以使用一样的程序,但是如果是用16L代替16A,应注意16L最高只有8Mhz而16A可以16Mhz,虽然16L安装超过8Mhz的晶振也很有可能正常运行,但那不在datasheet规定范围内,属于超频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便宜,第二个是程序员熟悉了。

请教arduino的程序是不是拿来就能用,platformIO里面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AVR 都停产那么多年了  为什么还抓着AVR 不放

只是atmel品牌没了, avr并没有停产,也一直出新品

网友:
貌似程序需要修改时钟配置部分即可,还有他们的熔丝位 需要配置一下就行,

在就是 L 的最高时钟频率是 8MHz
A 的最高时钟频率是 16MHz

其他的貌似就没有多大差别了

网友:
12年前吃过大亏,16L的程序弄到16A上的死活不行,最好只能用16L

网友(2022-04-25):
引用 网友A:
AVR 都停产那么多年了  为什么还抓着AVR 不放

应该没有停产巴? 只是换成 Microchip巴?

网友:
引用 网友A:
AVR 都停产那么多年了  为什么还抓着AVR 不放

别说 AVR 了,就连 ATF16V8 这样的 PLD 都没停产

网友(2022-06-01):
逻辑功能一样,电气性能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