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QPLCR电桥镊子大热,重温许老师电桥

楼主(2022-03-06):
        近日 QPLCR电桥镊子大热, 抖音上人人都在焊接制作镊子,使用共享单车的STM32F07拆机芯片配合13元的屏,运放2片,模拟开关1个,可以把售价400元的LCR电桥镊子价格降低到80元。 可惜是没有原理说明和程序源码,希望日后有时间自己制作一个并撰写DIY程序。

        本人因为工作需要,需要测量电机电感参数,在某宝上买过一个许老师电桥的成品,一直工作良好,起到了很大帮助,为老师无私奉献致谢。

QPLCR电桥镊子资料: https://oshwhub.com/moonyblue/dian-qiao-nie-zi

许老师论坛原帖: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52439

网友:
挺方便的小工具

网友:
老毛子没开源的那个版本综合性能应该是最好的

网友:
有没有指标介绍

网友A:
看了一下开源的图纸,很多线都没有连接,不知道怎么能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开源的图纸,很多线都没有连接,不知道怎么能成功的

这样吗, 我去看下,他们私群里面有最新的pcb核原理图我去找过来

网友:
MART 一直想做个学习下,一直没有动手

网友(2022-05-08):
很精致的电桥镊子,坛友有没有人上手做呀

网友B:
有进群看了一下,并看了SCH,只能仿作。不能自己改。不过看到输入端没有ESD零件,感觉不是很可靠。有空的话自己理解原理再自己重新出SCH做

网友:
在哪买现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进群看了一下,并看了SCH,只能仿作。不能自己改。不过看到输入端没有ESD零件,感觉不是很可靠。有空的话 ...

原版是有ESD的,SRV05-4 TCT

网友C(2022-11-16):
有,这个镊子目前有3个版本,我在尝试不同的结构。 有ESD的是2S版本, 3S之所以去掉,是在尝试测量带电的电容,比如带了10伏电压的大电解

网友(2023-02-05):
没有开源代码,想改没办法。只能制作玩玩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这个镊子目前有3个版本,我在尝试不同的结构。 有ESD的是2S版本, 3S之所以去掉,是在尝试测量带电的电 ...

2s精度最高,成本最高
3s精度略低于2s,成本也比较低
4s好像比上面的还水

刚刚掏了个2s成品,试试看

网友C(2023-03-17):
引用 网友D:
2s精度最高,成本最高
3s精度略低于2s,成本也比较低
4s好像比上面的还水

4S确实不如3S, 5S比4S好一些,但是还是比3S稍微差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S确实不如3S, 5S比4S好一些,但是还是比3S稍微差一些。

来都来了,为什么不干个2S?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来都来了,为什么不干个2S?

你好,请问你还记得PCM1706吗

我突然发现我们互动过,9年过去了,时间真快。
能看到的话,咱私信聊聊。

另外,我虽然来了,2S我就不做了,我是作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你还记得PCM1706吗

我突然发现我们互动过,9年过去了,时间真快。

哈哈 偶遇惊现的作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你还记得PCM1706吗

我突然发现我们互动过,9年过去了,时间真快。

大佬来了,哈哈~~

我就是玩下这玩下那,现在好像不让发私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来了,哈哈~~

我就是玩下这玩下那,现在好像不让发私信了~~~  ...

突然看到9年前的消息,格外亲切

网友E(2023-08-10):
QPLCR电路中U4的作用是什么? 可以省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QPLCR电路中U4的作用是什么? 可以省掉吗?

不能,用于选择R1,R2接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4S确实不如3S, 5S比4S好一些,但是还是比3S稍微差一些。

这个镊子太棒了。我每周都用。要是有开源的代码框架,仅原理部分,就更加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于选择R1,R2接入。

省掉U4, U7 IN+接U3 com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省掉U4, U7 IN+接U3 com可以吗?

两个3157构成开尔文接法,避免3157内阻带来的影响。所以不能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3157构成开尔文接法,避免3157内阻带来的影响。所以不能省

明白,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镊子太棒了。我每周都用。要是有开源的代码框架,仅原理部分,就更加好了。 ...

请问实际最低可以测到多少毫欧姆?多少uH?看说明可以测到1毫欧姆,但是我按原理图怎么算都没有办法做到1毫欧姆。200x的放大倍数+12bitADC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