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世BOSCH墙体探测仪TECT 120使用评测

楼主(2022-03-07):
感谢坛友wahaha借给我这台仪器。赠送2年VIP++资格(已经充值到账号上)

收到仪器当天,我就打了150个洞。(10mm,深度120mm)。

这159个洞,全部都是我打的,所有有第一手资料。

BOSCH TECT 120 有三种模式。中间是通模式,右边是水泥钢筋模式。

下面红灯表示检测到有钢筋:

绿灯表示没有钢筋,可以打孔。

还有黄灯,是两者之间。

我这次都是在柱子上打孔。网上找了一张柱子的钢筋图,跟我当时施工方法比较相似的:

因为我这次植根,理想状态是离柱子5cm和11cm 各打一个孔。

首先就发现这个仪器有一个问题:底部必须全部都是水泥,只要底部有部分悬空,就显示红灯。这导致了柱子边缘5cm 以内探测不到。我有时需要打在3cm边缘位置,这仪器就失效了。

仪器拿在手上,在半空,底部都是空气的时候(没有检测物),竟然是红灯。

工作模式,我发现选择水泥钢筋(最右边按键)模式,整个柱子基本都是不会出现绿色。偶尔出现也是马上消失,并且基本没有重复性。

我可以确定柱子边缘11cm 基本是没有钢筋,但这种模式这个位置探测的都是红色。只好放弃使用这个模式。

改为使用通用模式。(中间按键)。

通用模式,终于可以稳定的出现绿灯。移动机器,比如出现3cm*3cm范围内都是绿灯。再移走机器,再返回刚才位置,还是绿灯。

怎么重复性很好。我选择绿灯范围偏中心的位置打孔。

以为万无一失。结果一打孔,才3m就碰到钢筋!

改为在旁边再打一个(还是刚才绿色位置),仍然是钢筋!

只能盲打,打到第4个孔,终于成功的不是钢筋。而这个成功的位置,刚才不是绿灯的。

结论:

这仪器毫无用处。经过150个孔的验证,错误率跟我盲打一样高。

不知道贵一点的、最新的tect 200c 能否有使用价值?谁手上有150或200C,借给我测试一下。如果真的有实用价值,我买一台。

网友:
我之前在梁上打四个孔固定明装底盒安插座,四个孔都打到钢筋了

网友A:
他这个工具应该是测实墙体的钢筋吧。可能是超声波的。柱子真不一定能用。一般人家里是没有柱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这个工具应该是测实墙体的钢筋吧。可能是超声波的。柱子真不一定能用。一般人家里是没有柱子的。 ...

柱子就是实体墙。

柱子的尺寸400*400mm到600*600mm。

现在的框架结构,没有实体的水泥钢筋墙壁的。

网友:
还不如整个电磁线圈的微型金属探测器,几十元就搞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柱子就是实体墙。

柱子的尺寸400*400mm到600*600mm。

博世的估计还不如淘宝这种几十元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博世的估计还不如淘宝这种几十元的产品

给我淘宝链接。我下单一台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我淘宝链接。我下单一台试试。

你看下博世这台有无参考测量模式,用这个模式去测。

网友C:
坛主先要确定柱子内钢筋大小以及间距,还有钢筋的深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这个工具应该是测实墙体的钢筋吧。可能是超声波的。柱子真不一定能用。一般人家里是没有柱子的。 ...

电涡流效应探测的,测钢筋应该可以。得看深度和密集度。

网友:
我在淘宝上买过套件,记得说明是可以探测5厘米远的金属,焊好后测试,只能在1厘米范围内能探测到大些金属,就不知道给扔哪里去了,也许更贵的能好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坛主先要确定柱子内钢筋大小以及间距,还有钢筋的深度。

钢筋估计有20mm直径,间距起码有15cm。组成四边形。垂直方向。然后每格大概40cm有一个8mm铁组成的环。(类似楼主位的网络图片)

中间应该有大量的打孔位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钢筋估计有20mm直径,间距起码有15cm。组成四边形。垂直方向。然后每格大概40cm有一个8mm铁组成的环。( ...

    这个条件是很好探测的,首先明确一点用博世金属探测功能在柱子上探测是不是到处在鸣叫?
如果是,那是因为博世的探测灵敏度太高10几cm范围内的金属都被感应到了,降低机器的灵敏度就好了.
    博世这款你试试有没有参考测量.  就是在有金属的地方开机看它会不会报警,如果不会报警就是有.
如果有按以下步骤测试:
1. 找一根10~15mm左右的钢筋,在钢筋上面用块小木板盖住,木板的厚度要接近你水泥柱子表面到里面钢筋的深度.
2. 将博世机器放在板子上面,板子下面就是钢筋了.先关机再开机.
3. 在水泥柱子上探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条件是很好探测的,首先明确一点用博世金属探测功能在柱子上探测是不是到处在鸣叫?
如果是,那是因 ...

你怎么解释,我已经找出大概3cm*3cm的范围是绿灯,但打进去却是钢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怎么解释,我已经找出大概3cm*3cm的范围是绿灯,但打进去却是钢筋?

    1.  这个产品坏掉?  这个很好验证用个金属靠近就知道了.
    2. 你使用方法不对.  这个说明书应该可以在官网下的到.
    3. 显示绿灯不代表没有金属存在,只要有光圈就代表有金属被检测到.  我记得博世金属探测显示是3个圈以下就显示绿灯,但是已经探测到金属了.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这个产品坏掉?  这个很好验证用个金属靠近就知道了.
    2. 你使用方法不对.  这个说明书应该可 ...

1。靠近金属的确会显示红色。

2。这东西难道我还不会使用?有什么技巧高深到我都不懂使用?

3。绿灯就是没有光圈。有一个光圈都是黄灯。

楼主:
上面坛友推荐的几十元的我已经下了单。

最快明天收到。

网友:
钢筋探测,有可能用到,Mark一下

网友D:
搞块大磁铁试试。也许有用

网友:
关注一下80元的那款效果

网友E:
fluker的寻线仪1k多,国产100多。但是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块大磁铁试试。也许有用

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fluker的寻线仪1k多,国产100多。但是效果。。。。。。。。。

效果差多远?

博世的这款产品竟然没有任何使用价值,让我惊奇。

网友:
记得初中的时候用收音机磁棒线圈制作过金属探测仪,这个是靠线圈与电容并联谐振,震荡频率100-300KHZ左右,磁棒头周边没有金属的时候电流比较小,有金属的时候电流会增大,用运放比较器检测后输出驱动有源蜂鸣器,只能探测几厘米左右,后来又用空心线圈做了个大号的,能探测几十厘米左右,去废墟里寻宝,很多年的事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给我淘宝链接。我下单一台试试。

这种测电感的,不用试了。 前几年我用过,深一点就不准 了。小钢筋也不准

网友F:
本来认为博世这种雷达式的测钢筋是很准的。 阿莫的测试结果,我都怀疑这个坛友买到假博世产品了。  博世产品假货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测电感的,不用试了。 前几年我用过,深一点就不准 了。小钢筋也不准  ...

我都钢筋尺寸是20mm和8mm。而且都应该在表面4cm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本来认为博世这种雷达式的测钢筋是很准的。 阿莫的测试结果,我都怀疑这个坛友买到假博世产品了。  博世产 ...

我之前一直听说博世的墙体探测仪没有用处。

这只是证实了传言而已。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一直听说博世的墙体探测仪没有用处。

这只是证实了传言而已。

墙体探测仪,有很准的。 我爸说他见过植筋的人用过,贴墙面上移动,离开钢筋5mm,就能明确显示绿灯。 估计就是雷达式的,电感式不可能达到这精度。价格估计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墙体探测仪,有很准的。 我爸说他见过植筋的人用过,贴墙面上移动,离开钢筋5mm,就能明确显示绿灯。 估 ...

楼主位那台就是雷达的。而且是一线品牌。

你必须自己测量,自己打孔,才知道准不准。

我打孔前都以为这仪器很厉害。知道自己亲自打孔才发现结果都是错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楼主位那台就是雷达的。而且是一线品牌。

你必须自己测量,自己打孔,才知道准不准。

工作模式,我发现选择水泥钢筋(最右边按键)模式,整个柱子基本都是不会出现绿色。偶尔出现也是马上消失,并且基本没有重复性。
改为使用通用模式。(中间按键)。

你看下说明书,很可能你的操作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工作模式,我发现选择水泥钢筋(最右边按键)模式,整个柱子基本都是不会出现绿色。偶尔出现也是马上消失 ...

说明书我看了。

以我的智商和电子产品的经验,并且看完说明书,都会使用错误?

我不太相信。

网友:
几十元的TB款,行不行?  我也买了一个,快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