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下如何降低恒流输出电路的功耗

楼主(2022-03-07):
譬如常见的4-20mA输出电路,通常为了兼容各种设备,工控里需要将负载能力做到750欧以上,算上内部压降及余量,所以驱动电路一般都要做到18V及以上。在输出20mA,负载为接近0欧时,这时候内部功耗最大,压降基本全降在内部调整管上了。功耗差不多0.36W。只是一路输出还好,多路输出的时候,譬如4路输出,极端情况下整个板卡内部功耗极大。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将驱动电源电压能根据实际负载动态调整下来才行,也就是负载电阻低的时候,相应驱动电压也低。

要实现这样的功能有什么简便可靠的实现吗

网友:
加一个可调dc做源,拿运放做源

网友:
我记得有个国外的一体的电流输出芯片是dc/dc动态供电的。型号记不得了,可能是在本论坛看到的。不过这眼前的形式应该也不好买得到。

网友:
能不能自己监测输出电流来调整电压?

网友:
关注下,看有什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