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不制冷,隔一会有类似继电器响声,怎么修?

楼主(2022-03-07):
如题,自己能修么?找外面修一般多少钱?

网友:
很可能是压缩机坏了

网友:
冰箱断电10分钟以上,加电听听压缩机是否工作了,如果不是压缩机、冷凝管坏了,大概率能自己修

网友A:
压缩机接线盒拆开检查一下,可能是启动器坏了,里面小的一个是热保护器,方形大的一个是启动器,启动器坏了压缩机不能正常运转,电流大 会使热保护器动作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机接线盒拆开检查一下,可能是启动器坏了,里面小的一个是热保护器,方形大的一个是启动器,启动器坏了 ...

专业,找人修了,启动器坏了

网友B(2022-05-07):
引用 网友A:
压缩机接线盒拆开检查一下,可能是启动器坏了,里面小的一个是热保护器,方形大的一个是启动器,启动器坏了 ...

大师,冰箱冷藏室不制冷,冷冻室没问题,大概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师,冰箱冷藏室不制冷,冷冻室没问题,大概是什么原因啊

检查一下三通阀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三通阀是否工作正常

收到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师,冰箱冷藏室不制冷,冷冻室没问题,大概是什么原因啊

可能是制冷剂漏了,量不足会制冷效果变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制冷剂漏了,量不足会制冷效果变差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找人修了,启动器坏了

想了解一下花了多少钱?

网友:
上次我家的也是冷藏工作,冷冻不工作,打松下售后,说变频的不好修,通常会更换主板,1000元。最后在网上查说是通病,自行5元换了一个电容好了,电容漏电,导致三通阀无法正确工作,修好后现在已用了8年,再没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