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系列单片机串口烧录遇到问题,烧录很麻烦。

楼主(2022-03-07):
目前我是用的是STM32G431CBT6,如果是使用第三方的串口烧录工具,比如MCUISP,以及本坛发的一些烧录下载工具,对于新的芯片,就是空片,可以烧录一次,再次烧录就会失败(出错在100%),自动停止烧录。然后擦除功能(只有全片擦除功能可以选择)用不了,无法擦除。后来我摸索出,这种情况下使用STM32cube_program工具,通过串口,选择所有扇区,然后擦除,才能擦除所有数据,也就可以使用MCUISP来再次串口下载了。现在问题是,STM32cube_program(最新版是V2.9)通过串口也仅仅只能选择所有扇区擦除,全片擦除也是不能正常工作,下载程序也会马上自动退出整个程序无法正常下载。目前这种方式,想把HEX文件发给客户自己通过串口下载,难度太大了,要两个软件配合,还有很多设置,还有可能出现其他意想不到的问题。估计是STM32G系列最新的防破解方法导致的。请问有没有谁研究出新的下载软件,可以全片擦除就行,实际不行也可以提供选择所有扇区擦除。另外,现在的离线下载器还不能支持STM32G4系列,G0系列的我还没有用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1. 自己写bootloader
2. 内置boot试试 官方STM32CubeProgrammer

网友:
用jlink多爽啊,擦除/下载都不是问题

网友A:
就使用STM32cube_program一个应该没问题吧,客户不能用这个?

网友:
自己写boo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使用STM32cube_program一个应该没问题吧,客户不能用这个?

我自己这边两台电脑,都是WIN7  64BIT系统,STM32cube_program一下载就自动退出

网友:
用专用烧录工具(SWD接口烧录)不爽吗?为什么要用串口下载这种另类的方式?
例如正点原子的烧录器,可以了解一下,看是否支持G4系列。
正点原子烧录器还是挺好用的。

另外,发给客户的升级包,不应该是加密的吗?这个必须自己写Bootloader啊……

楼主:
看到很多人不理解为啥不用SWD接口烧录,实际我的情况是:SWD也用,但只是在调试的时候,或者板子还没装机,使用离线下载器对裸板烧录的时候用,也很方便快捷,串口烧录也不能少,可用于测试串口通讯硬件是否正常,而且机子是自带串口通讯功能,是有DB9接头引出来的,可以不用打开机壳烧录,可以发文件给客户自己更新升级软件。所以串口烧录功能是不能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到很多人不理解为啥不用SWD接口烧录,实际我的情况是:SWD也用,但只是在调试的时候,或者板子还没装机, ...

生产时用SW口,升级写个Bootloader就行了。
G系列从system memory引导,需要配置boot,具体内容可以看AN5096第三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产时用SW口,升级写个Bootloader就行了。
G系列从system memory引导,需要配置boot,具体内容可以看AN5 ...

当然有控制BOOT的,通过串口烧录的时候可以控制DTR输出信号,将boot0置高,上位机都是可以读到MCU型号的,问题出在后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然有控制BOOT的,通过串口烧录的时候可以控制DTR输出信号,将boot0置高,上位机都是可以读到MCU型号的 ...

不仅仅是BOOT脚,还有boot配置寄存器,默认配置空片从system memory引导,非空从main flash引导。
建议认真看一下芯片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仅仅是BOOT脚,还有boot配置寄存器,默认配置空片从system memory引导,非空从main flash引导。
建议认 ...

这就麻烦了,居然跟之前F系列不一样,看来现在的串口烧录软件都要更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麻烦了,居然跟之前F系列不一样,看来现在的串口烧录软件都要更新了 ...

都不是同系列了,当然不一样,要看手册。
和串口软件没关系,是你的程序没有设置nBoot_sel,也没用其他工具设置nBOOT_sel。
程序里设置读保护字节的时候,加上设置boot那部分就可以了,ST自己的工具里也有配置boot的选项。

楼主:
目前的串口ISP软件都不支持G系列的全片擦除功能,自然无法把非空片变成空片,STM32CUBE_PROGRAM可以实现这个,但是STM32CUBE_PROGRAM通过串口下载要闪退,这个可能是我的操作系统的缘故,所以目前靠谱的解决办法就是在自己的程序里面最开始的地方加入代码设置boot那部分。就是程序一开始运行就首先设置nBoot_sel。现在用G系列的用户还比较少,网上这方面的资料很欠缺。我将在这里报告我的修改结果。

网友:
赞同9楼的建议,写个bootloader多好,随便找个串口就搞定了,我们也是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