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带宽100MHZ的5551和5401三极管做为开关管速度达不到2MHZ?

楼主(2022-03-08):
朋友们,带宽100MHZ的5551和5401三极管做为开关管速度达不到2MHZ?下图是实测波形,上图是原理图。

网友A:
三极管是电流驱动,100K 是不是有点大了?电阻并联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是电流驱动,100K 是不是有点大了?电阻并联电容试试。

谢谢,这个电路是以前200KHZ电路用的成熟电路,现在想用2MHZ的,结果就是这样了,我刚在仿真上并个电容,仿真也不过,输出是直流,晚上回去试试看,估计也不行。

网友B:
你对带宽的理解太少了

网友C:
带宽100M,不是开关频率100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对带宽的理解太少了

谢谢,之前的模拟理论早就忘了,工作中一直用低频,最近才用到2MHZ频率,一打开电路就这样了,不行我再找个高速的开关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宽100M,不是开关频率100M

谢谢,一直也是在怀疑这个,求高速开关管型号,电流500毫安以内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宽100M,不是开关频率100M

开关信号就是方波,方波通过傅里叶变换展开,就是包含了基础频率和奇次谐波的正弦波,也就是有100M,300M,500M...  所以带宽100M的三极管肯定没法完全通过100M的方波,是这样理解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一直也是在怀疑这个,求高速开关管型号,电流500毫安以内就可以。 ...

你查查射频三极管,一般在射频电路里用的,因为无线的载波频率都是几十M到上G的速率,别考虑国产的,只能用进口的一些型号。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E:
三极管的特征频率是共发射极放大组态,电流线性放大系数下降为1时的频率,非带宽!带宽是下降到平坦区的0.707倍。
开关整度则是在饱和与截止区两种极端工作状态切换,中间存在较短的线性区。
三极管基极获得驱动电流后,经过一个延迟时间td,集电极电流开始建立,经过一段上升时间tr,进入饱合状态;
三极管基极电流撤消后,经过一个存储时间ts,集电极电流才开始退出饱和开始减小,经过一段下降时间tf, 电流降为零进入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查查射频三极管,一般在射频电路里用的,因为无线的载波频率都是几十M到上G的速率,别考虑国产的,只能 ...

谢谢,又一大神啊!

网友F:
BE之间并470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BE之间并470欧电阻

谢谢,我试试看,之前并过一个10K的不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之前并过一个10K的不行。

那个100K的电阻也影响了Q2的开关速度,基本上三极管的导通电流越大开关速度越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100K的电阻也影响了Q2的开关速度,基本上三极管的导通电流越大开关速度越快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极管的特征频率是共发射极放大组态,电流线性放大系数下降为1时的频率,非带宽!带宽是下降到平坦区的0.7 ...

谢谢,说的很详细。

网友G:
基极建立偏置电压,三极管进入放大状态。
在放大状态下通过的频率范围称为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基极建立偏置电压,三极管进入放大状态。
在放大状态下通过的频率范围称为带宽! ...

多谢,是的,不过很多像我这样的可能会搞混,既然都能放大100MHZ了,那为啥开关速度不行?可能有这个误区。网搜了一下,很多人回答这个问题是也是搞混了。

网友H:
R2  并联一颗加速电容  几百pf    减小R1  到几百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H:
R2  并联一颗加速电容  几百pf    减小R1  到几百欧姆

谢谢,有时间试试看。

网友I:
常用开关三极管到不了2MHZ,比如13001的Ts为1.5usTr为0.3us。找小电流MOS管吧

网友J:
之前做过驱动200kH的超声波驱动电路,R2并个电容确实有效。

网友:
11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特征频率(器件),带宽(电路)。 还有人混淆      器件fT肯定是没问题的,你电阻取值不考虑结电容、分布电容的么?

网友:
楼主找本模拟电路好好学习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R2  并联一颗加速电容  几百pf    减小R1  到几百欧姆

加了个三极管,关断后面波形,R4调到了10欧,R3不能加电容,调到了2K,最终出来的波形还是差一点。中间的是我的波形,最上边是别人的波形,看来要加MOS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常用开关三极管到不了2MHZ,比如13001的Ts为1.5usTr为0.3us。找小电流MOS管吧

谢谢,应改要加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之前做过驱动200kH的超声波驱动电路,R2并个电容确实有效。

同行啊,上面那个就是200KHZ成熟电路,200KHZ好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