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了16位的AD转换电路,出现比较奇怪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22-03-08):
用的是TI的16位AD转换器,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在低1/4(AD值低于16000)和高1/4(AD值高于50000)的区间,转换的结果是很稳定的,不会跳动,但是在剩余的中间的区间,跳动就比较厉害,有差不多20个。我怀疑是运放的问题,不知道对不对。请有经验的坛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Adc 不应该是中间最稳定么?

网友A:
20mV ? 查一下INL积分非线性误差的指标,看是否在这个范围内。标称16位,有些型号能用到 13-14位就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mV ? 查一下INL积分非线性误差的指标,看是否在这个范围内。标称16位,有些型号能用到 13-14位就很不错 ...

INL是正负0.8,DNL是0.6

网友A:
引用 楼主:
INL是正负0.8,DNL是0.6

指标还可以,那就是其他方面的原因了,这个不太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标还可以,那就是其他方面的原因了,这个不太好分析。

嗯嗯,谢谢

网友B:
采样率一年一次我可以做到100位不跳,不同型号指标不同,不同采样率指标也不同,基准噪声,信号源噪声,电阻热噪声这些都有影响,不能只看跳几位!至少得讲清楚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率一年一次我可以做到100位不跳,不同型号指标不同,不同采样率指标也不同,基准噪声,信号源噪声,电 ...

芯片的采样率是100K的,目前用到10K左右。应该是基准噪声或者信号噪声的影响多点,现在在想办法提高这两部分的质量。

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