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T100转4-20ma电路解析!

楼主(2022-03-08):
最近抄了个电路,不太清楚工作原理,请教有闲的大佬分析下整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A:
这个电路一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一般吧

标称的是0.2%

网友B:
这种就十几块钱一个的,调零调幅,真的会放在高温里调吗,还是用电阻打一下啊。看了一下。电路基本一样,阻值不同,都是0-20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就十几块钱一个的,调零调幅,真的会放在高温里调吗,还是用电阻打一下啊。看了一下。电路基本一样,阻 ...

主要是用在温度要求不高的场合,测量模块是在室温下工作的

网友:
这图画的脑壳昏

网友C:
PT100不是线性的,这个精度有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PT100不是线性的,这个精度有限啊

只能说够用了,目前用下来还凑合,基本不会坏,在坛里找到了同款电路,哈哈,确实这个过于简陋,准备用模拟开关的方式搭个电路试试效果玩一玩!

网友(2023-12-26):
这个利用运放的线性区吧,不过OP07有偏置电压调零端,接了一个偏置电流调零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