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协议开放、串口通讯的成品人脸识别读头?

楼主(2022-03-08):
公司有一套机房门禁系统(一套根据客户要求定制的大型门禁管理软件、管理几百个门、局域网通信),现在客户要求在目前的框架下、部分门要升级成带人脸识别的,我们经过论证最理想的就是串口通讯(协议开放、可通过串口上传和下载人脸数据,最好是485)的现成人脸识别读头,但找来找去没有现成的,绝大部分都是网口、协议还不开放,有串口的也不支持串口下载人脸数据 ,,,,, 有兄弟了解这一块市场的么?

网友A:
你原来门禁是刷卡的吧,用海康的就可以,带韦根输出,直接接到你原来门禁的读卡器接口上。这样权限控制还是在原来那套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原来门禁是刷卡的吧,用海康的就可以,带韦根输出,直接接到你原来门禁的读卡器接口上。这样权限控制还是 ...

这个了解过,主要是人脸数据只能某设备自己使用、无法共享以及集中管理 ,,,

网友B:
人脸数据通过串口进行共享以及集中管理

这个要定制了吧

网友C:
腾讯优图,看看它的说明文档,满足要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腾讯优图,看看它的说明文档,满足要求不。

我要的是成品人脸识别读头,不是一个半成品、因为公司不大可能再花钱去开模具做外壳什么的、量也不是很多

网友:
直接买成品网络的呢,成品有服务器,走网络。成品有485/232接口,通过这些接口实现控制,在上层完成对接,这样岂不是更容易维护。

网友:
这种基本只有模块,没有成品

网友D:
用钉钉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脸数据通过串口进行共享以及集中管理

这个要定制了吧

就没有公司做走串口的产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腾讯优图,看看它的说明文档,满足要求不。

   这个一个模组要500+大洋,有没有便宜些的类似模组?

网友E:
人脸识别模块(串口协议),电子锁上面都已经使用了几年了
商汤,福鸽,奥比中光,埃瓦,指安,阜时。。。。多得很的供应商做人脸识别模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钉钉可以

钉钉人脸门禁没有带串口的,不过他们背后的设备商另有做带串口的版本,那个版本不能连钉钉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脸识别模块(串口协议),电子锁上面都已经使用了几年了
商汤,福鸽,奥比中光,埃瓦,指安,阜时。。。 ...

我不是要模块,是要买一个有外壳、有显示、串口通讯的成品

网友:
用钉钉无需串口,用钉钉平台通过网络做人脸认证,通过串口上传和下载人脸数据不现实

我们公司两个门禁,可以设不同的人进入不同的门的权限,人脸数据只要在手机钉钉APP上做一次认证就行了

网友:
我也有这个需求,单独的模组有价格合适的吗,好像都三五百以上,有点贵

网友F:
有串口的  成品模组推荐个  不要外壳也可以

网友(2023-09-26):
引用 网友F:
有串口的  成品模组推荐个  不要外壳也可以

有用过人脸识别模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