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可以跟我讨厌的柜门铰链说拜拜

楼主(2022-03-08):
厨柜门、柜门大量使用这类铰链:

5年类没有问题,10年后就麻烦了。生锈、损坏:

昨天在我姐的新房子里,看到橱柜门,竟然没有使用铰链。而且手感与舒适性也不错。

看来终于可以跟铰链说拜拜了。

网友:
不知谁发明这玩意,体积大,安装麻烦,很多又不通用,而且容易坏。。。

网友:
边框够强大的可以用转轴式的

改转轴是  为 转轴式

网友:
换什么铰链,推荐一下(✧∇✧)

网友:
橱柜太深的话,里面的东西都不想淘出来用。现在我改成抽屉式的了。

网友A:
没看到用了啥,请明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用了啥,请明示

类似于单线圈磁保合继电器,过了行程的一半就往前窜并到达终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用了啥,请明示

上下边框打个孔,这种没有阻尼的手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下边框打个孔,这种没有阻尼的手感。

不是玻璃门那种地弹簧结构吗?

网友:
20元左右

网友(2022-04-14):
烟斗铰 跟 天地轴 开启方式是有区别的,烟斗铰后期容易调整门板缝隙,天地轴对定位要求高,个人建议别买便宜的烟斗铰五金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