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产品有存在时间锁,一段时间后需要付费解锁吗?

楼主(2022-03-08):
看到 有会修二氧化碳激光打标机的激光器的吗? 帖子中提到的时间锁,好像国内有部分公司存在类似的行为。当然,这个是指在用户购买时不知情的情况下,用户购买后已经付完合同全款的情况下,时间锁发生后不告知用户事情,以机器故障需要维修收费。
只是想了解一下,国外公司有存在类似的情况吗?

网友A:
以前公司买的星龙三相程控标准功率源,用了一年被锁了,联系了他们家解锁了,星龙说怕有拖欠尾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公司买的星龙三相程控标准功率源,用了一年被锁了,联系了他们家解锁了,星龙说怕有拖欠尾款的 ...

可以起诉厂家索赔损失的。

网友:
十多年前帮人家做了一款泵恒压供水系统,当时对方也要求可以用超级密码设定使用寿命,当然超级密码不会提供给用户。当时做最长可以设置两年。
很巧的时,收完开发尾款后,十多年大家没联系,前些天他们又联系我,说现在芯片太贵,又买不到,想改IC。
当时是原程序都提供的,所以也没有后续维护问题。

网友B:
我在产品里放过, 用来防盗版, 如果检测程序ID对不上, 也能完全正常使用, 但是累计运行达到几百或几千小时后, 测量误差逐渐增大
不过最后没有启用这个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在产品里放过, 用来防盗版, 如果检测程序ID对不上, 也能完全正常使用, 但是累计运行达到几百或几千小时后 ...

会不会哪天搞错了程序,把自己给害了?
过几百小时才降低精度,如果搞错了自己岀厂测试是测不到的。
正常应该先放个很明显的ID检查,除非被人跳过了那个检查才触发累计误差。这样可以确保如果自己人搞错了程序,一上来就是错的,马上就发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哪天搞错了程序,把自己给害了?
过几百小时才降低精度,如果搞错了自己岀厂测试是测不到的。
正常 ...

设置了从串口给个隐藏命令以后, 菜单里增加一个菜单项, 进去能看到若干内部状态, 其中包括这个ID是否验证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公司买的星龙三相程控标准功率源,用了一年被锁了,联系了他们家解锁了,星龙说怕有拖欠尾款的 ...

以前买的一台国产的小型真空机也是这样的,一年左右被锁了,联系厂家解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设置了从串口给个隐藏命令以后, 菜单里增加一个菜单项, 进去能看到若干内部状态, 其中包括这个ID是否验证 ...

那也可以。反正如果你的防盗版检查是延迟触发的,就一定得有某种方法让自己人可以知道这个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也可以。反正如果你的防盗版检查是延迟触发的,就一定得有某种方法让自己人可以知道这个状态 ...

嗯, 想要让产品不被破解不太现实, 关键是不能让破解方知道防盗版措施的存在.
破解完了, 能正常运行了, 破解方拿钱走人了.  几百几千小时后不好用了, 跟他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