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什么网页浏览器能播放m3u8的视频?[解决,搞错网页入口]

楼主(2022-03-08):
附近学校因病毒停课几天,朋友小孩要上网课,
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https://h5.zxx.edu.cn/
手机上能播放的。
但是换了几个电脑浏览器都不能播放,开始以为flash问题或者浏览器需要ie内核这类原因,但是发现不是。查看内嵌的视频格式是m3u8,网上找了一圈,也没找到什么好的办法。
不知道是windows太落后还是开发人员太先进了,这是逼着人用手机看视频。

网友A:
这个,不是vlc就能放么?

网友:
直接vlc就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vlc就能放么?

内嵌于网页课件的视频,不可能每一小段都去抓取地址到vlc播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嵌于网页课件的视频,不可能每一小段都去抓取地址到vlc播放

1,右键那个视频,会显示复制视频地址,
2,装个Play HLS M3u8  浏览器插件,把刚才的地址直接放到浏览器栏,就可以直接播放了,(当然,这个地址直接用vlc也可以播放)

网友B:
新版的格式工厂(formatFactory)能解释网页并下载视频,如果是m3u8的,还能将m3u8里面的视频全部下载并合并成一个mp4.
不过win10的defend总是杀它,但感觉实际上他也没有啥垃圾软件。只不过安装时默认有个选项是安装垃圾软件而已(但很显眼能让你取消选项的)。

网友C:
这个平台电脑正常能播放的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平台电脑正常能播放的阿

搞清楚了,开始老师发来的是h5开头的入口地址,刚才发现直接www入口就可以正常播放。

多谢兄弟们了

网友:
hls/m3u8 是苹果开发的,前端适配问题居然扯到系统上,火狐浏览器的话可以用这个插件 Native MPEG-Dash + HLS Playbac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版的格式工厂(formatFactory)能解释网页并下载视频,如果是m3u8的,还能将m3u8里面的视频全部下载并合并 ...

新版的格式工厂,你说的是哪个版本?

网友:
我用这个下载:M3U8批量下载器 ,下载:M3U8很好用
https://www.52pojie.cn/thread-72230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