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稳态继电器HDF4/12总是出现异常粘连问题

楼主(2022-03-08):
目前手里调试一个单稳态继电器HDF4/12,给其线圈通12V电正常应该会同时将左右两个开关切换,断电回到默认状态。
但是我设计的电路给上12V电后,用万用表测试几个管脚总是出现有一边的三个管脚全部导通,另一边正常切换。用后端三极管给继电器线圈断电也还会粘连,只有将+12V供电直接断开才会回到默认状态
感觉很奇怪,换了一批继电器还是这种现象,也测了G6K继电器,同样的问题。12V供电是采用的DCDC电源模块输出,请各位版友看看我设计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2个问题:
1.8050的耐压有限,可能不能安全的驱动12V感性负载,将R11和R10拆除并短接,Q1的8050改为MMBT3904/2222/5551,基极电阻R14改为510欧(3.3V)或820欧(5V),D1的B5819WS改为RS1M或其他耐压较高的快速恢复二极管。
2.有可能继电器触点打火焊上了,继电器驱动直流负载时有劣势,这个具体办法要结合负载的情况看继电器厂商的文档。

网友B:
用8050没什么问题,主要是继电器电流不够,R11去掉吧,R14R13改小点

网友:
R10/R11去掉,R14/R13改小点 !

网友C:
R14太大了吧? 控制电压3.3V的话, IB只有2.6V/10K = 0.26mA, 如果8050的hfe=100的话, IC只有26mA, 驱动继电器感觉是小了点. 换个达林顿或者NMOS?

网友:
r13/14都改为1k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问题:
1.8050的耐压有限,可能不能安全的驱动12V感性负载,将R11和R10拆除并短接,Q1的8050改为MMBT390 ...

谢谢,确实驱动电流有点小。R13/14更改之后更改之后但是也找到了问题,发现是开关的两侧接的一个是422TX,一个是RX,两边芯片存在潜通路,大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8050没什么问题,主要是继电器电流不够,R11去掉吧,R14R13改小点

谢谢,看来手册确实R14太大了,不过最后发现是因为开关的两侧接的一个是422TX,一个是RX,两边422芯片存在潜通路,而不是粘连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4太大了吧? 控制电压3.3V的话, IB只有2.6V/10K = 0.26mA, 如果8050的hfe=100的话, IC只有26mA, 驱动继电 ...

用的SN74LVC245驱动的,5V信号,更改了阻值还有问题。不过最后发现是因为开关的两侧接的一个是422TX,一个是RX,两边422芯片存在潜通路,而不是粘连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