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写的winForm窗体应用拉动进度条卡顿

楼主(2022-03-08):
警告:注意:楼主位有一张静态图片和两张GIF图片(200KB/600KB大小),加载可能会比较慢!

如题:
0:电脑配置绝对可以,没问题(SSD+9900K+RTX3070)。
1:只是在窗体中panel添加一些控件,然后发现:第一次加载的时候会明显感到有时间。然后:拖动进度条的时间也发现一点都不丝滑,这是为什么?
2:datagirdView控件也是,拖动进度条就显得卡(这个最不能忍受的,请教怎么办?)。
3:GIF中:datagirdView的卡看得不明显,但是实际是会卡的。

网友A:
只能用虚拟表 部分加载

网友B:
双缓存属性勾上,
this.Doublexxx=True

网友:
控件多引起的开双缓存、多线程+委托
数据库读写相关的需要优化读写方式

网友:
是的,要上虚拟表,有了虚拟表,可以狂写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虚拟表 部分加载

谢谢,查询了资料,表明确实可以解决问题!现在就试试!

查询结果如下:
DataGridView是.net 2.0新增的表格数据编辑和显示控件,简单的数据显示和编辑,只需直接和数据源绑定就可以了。

对于一些特殊情况,我们需要自己填充DataGridView,这时候只需要按照行列顺序,首先获得行,然后通过行的Cells属性,得到单元格,设置其Value属性即可。但这种模式有个问题,即对于几十行或者几百行的数据,显示效率不是问题,当数据量逐渐增大时,效率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么,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写过或者看过类似Grid控件的朋友一定会想到,按需加载数据。也就是当我们在数据表格中移动时,显示到屏幕上的数据只是实际需要的数据的一部分,那么,只加载这部分数据即可。而对于DataGridView,一切都准备好了,只要我们开启VirtualMode,然后实现几个事件(用于加载保存数据),其他的事情DataGridView会替我们做好。

在WinForm窗体中添加一个DataGridView控件,设置VirtualMode属性为True。

实现如下事件:

第一个需要实现的事件是:CellValueNeeded,该事件在控件刷新,需要为单元格填充数据时发生,其参数e返回当前单元格的行和列,根据行和列,获取需要的值,赋给e的Value属性。

如果只是显示数据,该事件已足够,从理论上,通过这样的方法,DataGridView显示的数据与数据量无关,即使数据量再大,也可以在常数时间内完成刷新。

第二个需要实现的事件是CellValuePushed,该事件在一个单元格编辑完成后触发,将数据写回数据源。其中事件的参数e会返回单元格的行、列、值。

如果要添加行和删除行,则需要实现NewRowNeeded和UserDeletingRow事件。还有其他一些事件,来控制放弃单元格、行的编辑等事件。具体可以参考帮助文档。

总之,使用虚拟模式,一方面可以很好的为DataGridView控件加载数据,另一方面,也可以达到数据和显示分离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缓存属性勾上,
this.Doublexxx=True

实测在Form中有双缓存选项,但是开启后似乎没有效果。

网友:
里面控件多就是这样的了。
最终还是用要其它办法。

网友C:
mark,虚拟表最后完全解决了卡顿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rk,虚拟表最后完全解决了卡顿的问题了?

研究了一天,没有实际的工程,只有方向,并没有测试出结果。
准备日后再研究了,放一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