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施工用安全绳挂钩如何检测未钩住脚手架?

楼主(2022-03-08):
最近设计一款安全绳报警装置,要求该设备装在安全绳上,能够检测安全绳的挂钩未挂住脚手架,并发出报警声!关于如何检测请问大家没有什么方法,要求可靠,实用,成本低!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与钢管接触处安装压力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钢管接触处安装压力开关

请教有没有压力开关的样子,有合适的型号推荐更好,多谢您了!

网友:
楼主,如果挂住的是竹子,算不算已经挂好?

网友B:
这样行不行

网友:
挂在铁管的头上,钩能滑出来那种,也算挂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行不行

钩子掉水里仍然可以工作吗?

其实安全装置一涉及电子部分,就不可靠。

网友:
通过流程训练,不要在挂钩上动脑筋,涉及安全,加装多余设备会增加安全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行不行

因为疫情原因为及时回复大家,抱歉啦,您说的是一个思路,很有启发,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钩子掉水里仍然可以工作吗?

其实安全装置一涉及电子部分,就不可靠。 ...

感谢坛主,电子产品的设计在很多时候也只能是在成本和功能特性上尽量取一个平衡,不能保证“绝对”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