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功能建议:私有库存不足可以混用或只用嘉立创库存

楼主(2022-03-09):
碰到的问题:
  碰到的问题,自己的私有库存数量不足,下单的时候,必须进行备货,嘉立创的库存是充足的,且这个料备货必须整个包装,以前这个料是可以选数量的

  有的器件不再使用了,就不想备货,就不行了

  如果买过私有库存,就不能再用嘉立创的库存,那就很不合理了

  建议:即使有私有库,嘉立创有库存的也可以选嘉立创的库存,能混合用最好,不能的话至少要可以全选嘉立创的库存

  如果不改掉这个,请大家注意不要随意点买点私有库存,哪怕你只剩下一个,也不行

网友:
是的,这个好像是个BUG一样存在,不想用私有库了,选择嘉立创库还不行

网友:
私有库与嘉立创库存混用已经在开发。

网友:
嘉立创SMT的库存占用,是非常非常复杂,N个来源。 将来还会增加一个 锁定库存来源。

网友:
嘉立创SMT是嘉立创最复杂的体系,比PCB,及元器件都要复杂的多得多,各种占用,释放关系

网友:
还有一个状况, 我之前邮寄过一个元件,
后来要再添加库存, 顺手搜索后就直接买了,
现在私有库变成有两笔相同的元件, 这两个要怎样才能合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