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用于低功耗设计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2-03-09):
MCU是PIC的,有些型号只能外部晶振只能使用有源晶振,比如我们现在选的PIC16LF1906.
但是看有源晶振的功耗普遍比较高,关键是我们使用的频率(~2MHz)还比较低,这样是否比较对低功耗很不友好。

SiTime 有微功耗的晶振,SiT1576,Ultra-low power: 6 µA (100 kHz)
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其它问题。

是否有人科普一下内部振荡器,外部无源晶振,有源晶振这些设计的需要注意的事项。
具体说就是原先的设计使用无源晶振,现在用有源晶振,有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A:
不用的时候关掉,选有控制引脚的。

网友B:
睡眠时候 外设统统地关闭
触发中断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的时候关掉,选有控制引脚的。

关关开开有点困难。想用SiTime 的微功耗晶振,或者自己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睡眠时候 外设统统地关闭
触发中断恢复

关关开开有点困难。想用SiTime 的微功耗晶振,或者自己搭。

网友:
选无源晶振不就行了。
有源功耗比无源高

网友C:
用CD4011或者4069搭一个电路估计功耗都不会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CD4011或者4069搭一个电路估计功耗都不会多高。

用LVC1404搭了一个,功耗没法降下来。

相关电路和文章,如果大家以后用到,可以参考:
另外,SiTime的确实很强,Si MEMS振荡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LVC1404搭了一个,功耗没法降下来。

相关电路和文章,如果大家以后用到,可以参考:

请问sitime的晶振强在哪里?

网友:
用过 SiT1630,功耗确实低,1uA,使用暂时没发现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sitime的晶振强在哪里?

主要是体积和功耗。精度如果不是校准的话,比传统石英低一些。

网友:
有这个功夫,换其他低功耗单片机,早就搞完了

网友:
手机的晶振都是有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