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小助手gerber下单解析失败,有没有人遇到同样的情况?

楼主(2022-03-09):
2月中旬的时候,嘉立创下单PCB的时候就发现突然gerber文件解析不了了,当时问客服,说是服务器不稳定啥的,我就摸黑下了一单。为什么说是摸黑,因为只下PCB问题不大,只需要选择确认生产稿就行,但是我是下单PCB+SMT的,这个时候解析不了就几乎看不了器件的放置位置和方向。

用了这么多年的嘉立创,就是觉得嘉立创下单可以实时看见自己板子还有选择SMT的器件,很直观很方便,是很不错的功能。但是现在用不了了,客服就只会发下面截图的这句话,很糟心。

如果嘉立创修改了解析gerber的参数或者格式,通知我们一下也行,我们出文件的时候进行修改就行,而不是这样让一个好用的功能消失。

另外如果有大佬也有这个问题,并且有办法解决,请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您好,麻烦您加一下我QQ2851795173,我这边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
早反映过了,可以看我帖子

网友A:
您好,SMT订单,在付款后2-4小时左右,可以去SMT订单列表内的“DFM检查结果”,可以看到PCB模拟图与SMT的器件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SMT订单,在付款后2-4小时左右,可以去SMT订单列表内的“DFM检查结果”,可以看到PCB模拟图与SMT的器 ...

是的,之前一单就是这么下的。我是想要可以解析,下单的时候就看到我板子的仿真图。

楼主:
问题找到了,感谢何工,是因为RS274X文件包含有 "MI"镜像指令,在我的gerber文件中有这么一行指令:

%IR0*IPPOS*OFA0.00000B0.00000*MIA0B0*SFA1.00000B1.00000*%

每一个参数的含义可以查看下图,其中MIA0B0 这个指令出问题了。之前嘉立创可以解析MI指令的,但是最近应该是出于某种原因,只要文件内包含有MI指令,就解析失败。我尝试过把这个MI指令删除再打包下单,嘉立创小助手就可以正常解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感谢何工,是因为RS274X文件包含有 "MI"镜像指令,在我的gerber文件中有这么一行指令:

%IR0* ...

不解析镜像指令是因为底层线路镜像后,线路层容易做反,这种单就改为人工去审核了,所以资料中最好不要带镜像指令,像这种没解析出来的资料,在确认生产稿后,也可以在SMT下单列表中查看SMT的DFM实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