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220V家用洗车机的坛友吗?求推荐和分享经验

楼主(2022-03-09):
洗车店一般都要排队,而且洗的水平参差不齐,逢年过节还要涨价。龙门架式自动洗车机效果不理想。
自建房取水取电都比较方便,每月洗一次的话,1~2年就回本。
预算300-500左右。不考虑12V取电式的和充电式的,功率小和电池容量小。
还考虑的问题是水和电一起的东西,存在漏电的风险。洗车机漏电的几率会不会比电热水器要高?

楼主:
在考虑洗车机之前用过1500瓦的储气罐式空压机+吹水枪,吹出来的水量和气压都太小了,没有清洗效果。而洗车店里的水枪吹出来能把手都吹得痛。
空压机是临时闲置的,估计也能改造成洗车机 ,看到一个成品洗车机便宜的才两三百,就不想折腾了。

网友A:
有自建房真好,自己洗的话接根长的软管接到手龙头不就行了吗? 淋一遍后用带把手的擦车布擦几遍就OK了,成本不到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自建房真好,自己洗的话接根长的软管接到手龙头不就行了吗? 淋一遍后用带把手的擦车布擦几遍就OK了,成 ...

水龙头这点水压不够的,泥沙不冲干净直接上抹布,非常容易有划痕和太阳纹。我试过洗车店的水枪对着手,手痛得坚持不了5秒,这个效果冲起来才爽

网友:
自己洗车一块抹布一个水桶搞定,成本10块钱以内。

网友B:
现在东莞加油都送机器自动洗车,连排队几分钟搞定。

如果10天加一次油,相当于10天洗一次车。

网友:
亿力洗车机,很好用。

网友C:
KARCHER卡赫 德国牌子,有国内生产的,找最便宜的型号,也不会比国产牌子贵多少

网友:
东莞加油站这个服务很贴心,估计也要地方比较大的加油站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东莞加油都送机器自动洗车,连排队几分钟搞定。

如果10天加一次油,相当于10天洗一次车。 ...

看这个洗车机数量,应该算是全市规模领先的加油站了。
坐标020也有加油送洗车的,满29升送洗车机1次,但是只有1个机位,而且车程最少20分钟,划不来。

网友:
我买的好像是亿力,200多块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KARCHER卡赫 德国牌子,有国内生产的,找最便宜的型号,也不会比国产牌子贵多少 ...

在卡赫旗舰店看最便宜的型号是K2,也要599,超预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东莞加油都送机器自动洗车,连排队几分钟搞定。

如果10天加一次油,相当于10天洗一次车。 ...

绝大多数车主用这个挺好的;不过楼主对太阳纹有要求,就要谨慎了,这个大机器洗的很糙,会产生一些随机细浅划痕

网友:
唉,买了个米其林的799,洗了2次就再也没用了,压力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绝大多数车主用这个挺好的;不过楼主对太阳纹有要求,就要谨慎了,这个大机器洗的很糙,会产生一些随机细 ...

是的,龙门架的洗车机就没见人维护过擦车布,上面可能粘上了沙子,一刮就是一条纹。
黑色车太阳纹很明显的,我新车时候就镀晶了,现在也失效了,仔细看还是有不少纹

网友:
楼主加油不送洗车券么

网友E:
1.车是用的,不是供的。
2.其实那种水管前面是硅胶毛刷的很好用,出水的同时扫去泥沙,然后喷水擦擦即可。

网友:
一年洗2次,都是去4s店保养的时候洗的

网友F:
年前刚买过一个,用着还行,压力肯定够大,用来清洗地板的,当初看重铜电机+京东自营。https://item.jd.com/100025099930.html  美的 MQJ18-11B,¥550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车是用的,不是供的。
2.其实那种水管前面是硅胶毛刷的很好用,出水的同时扫去泥沙,然后喷水擦擦即可。 ...

洗个车而已,不算供着吧?
你一定不理解为什么有人花5000去改轮毂,花10000去贴隐形车衣,花15000去改装音响吧?(我认识的一个贴车衣老板2年时间已经换车保时捷了)
每个人对车的定位都不同,别人也无法改变我对车的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年前刚买过一个,用着还行,压力肯定够大,用来清洗地板的,当初看重铜电机+京东自营。https://item.jd.com ...

不错,还能开发出附加用途,洗地板、地毯、门窗等

网友:
过年的时候用过一个充电的,压力足够了,比有线的方便多了。

网友:
目前用的指南车389

网友:
你们的车是有多好。洗车机都要上了,50万以下的车都当们代步车,无所谓了,难道就我是靠天吗

楼主:
一并感谢楼上各位推荐的亿力等品牌,最后买了美的2000瓦的那款,到手620。主要看中它的大功率,进水+出水管共16米长度,还有外观比较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