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爱普生投影机的灯泡坏了,有大神懂的吗?

楼主(2022-03-09):
爱普生CH-TW5600,之前是正常的,昨天小孩不断的去按投影机的开关机按钮,导致机器不亮了,风扇一直转,电源灯闪烁,灯泡亮黄灯。

我拆开灯泡看了一下,好像是坏了,用万用表量灯泡的两端,电阻几乎为0。

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基本判定灯泡是死刑了?

网友:
这个是高压汞灯,万用表量不起来的,灯泡一般不容易坏,应该是点灯板故障了

网友:
无穷大才是坏了吧?
不过如果真的是高压汞灯,这玩意怕电压冲击,频繁开启寿命骤减!

网友:
投影机的灯泡好像算耗材,有寿命,

网友A:
我的投影仪工作过程中啪响了一声图像变黑白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投影仪工作过程中啪响了一声图像变黑白的了

色轮碎了?里面有异物声音不

网友:
这个不能怪小孩,这种高压水银灯寿命本来就很短的。2000h左右就衰减了。200左右买一个换上去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色轮碎了?里面有异物声音不

晃晃听不见有异物刚开始是红色后来变黑白了

楼主:
我先买个灯泡回来换上试试再说

网友:
投影机灯泡不能频繁开关,关机后需要等待风扇停止后进入待机状态才能关闭电源或再开机,网上有投影机保护器就是干这个工作的

网友B:
dlp投影机里面最大耗材就是高压水银灯灯泡,这种灯泡温度很高,亮度大,寿命短。关机是需要风扇吹一会冷却了才会断电,一般一台投影机风扇都6个了,如果不是拔插头反复异常开关机,其它正常开关机是会拒绝执行的。还有就是投影机会记录灯泡工作时间,达到设定寿命会拒绝开机报错,或者反复提示更换,不排除有的是记录开关机次数。更换完灯泡需要手动执行灯泡计数器清零操作。还有这种灯泡有爆炸的风险,别搞错功率与电压,头次通电最好准备好随时断电,眼睛不要直视免费炸伤。灯泡盖子有检测开关,没盖上是不会开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lp投影机里面最大耗材就是高压水银灯灯泡,这种灯泡温度很高,亮度大,寿命短。关机是需要风扇吹一会冷却 ...

谢谢大神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提醒

1000个小时开始衰减,2000小时的寿命,不用太在意,耗材而已。最简单的办法就再买一个来试一下。

网友C:
更换的时候注意不要用手直接接触灯芯和反射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换的时候注意不要用手直接接触灯芯和反射面

一看就玩过,灯泡聚焦能量较大,灯罩透光面脏了会瞬间聚焦大量热量有可能炸,我遇到过都是稀碎了。

楼主:
汇报一下:买了个新的灯泡换上,好了。买回来的新灯泡,我拿万用表测量灯两端的电阻为无穷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汇报一下:买了个新的灯泡换上,好了。买回来的新灯泡,我拿万用表测量灯两端的电阻为无穷大。 ...

灯泡买的原厂的吗?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泡买的原厂的吗?多少钱?

某宝买的,说是原厂灯泡,我没看出什么差别。价格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