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相关的贴被屏蔽,什么情况?

楼主(2022-03-09):
我把内容放这里吧,想讨论下什么鼠标更好用,某m打头的网友直接把这帖关了

发现已经用坏好几个罗技鼠标,
都是按键坏了(微动双击):(
都说罗技耐用,然而,还是有点弱啊
有什么鼠标按键非常耐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富勒是鼠标品牌,里面用的什么牌子微动?

用磁铁和弹簧加光电管搭的微动

网友A(2022-04-25):
引用 楼主:
你买的哪种欧姆龙微动呢
刚买了D2FC-F-K (50M)

价格决定品质,也有1毛的,也有5块的,
我也是弄怕了,1毛的,用3个月,5块的用3年,这样就少折腾了,毕竟用惯了这个鼠标的开关形状,再换感觉不舒服。

网友(2022-03-09):
被网友举报到自动屏蔽。

你最近的很多帖子都被这样举报了。

网友:
这就有点尴尬了啊。。。。。。

网友B:
还可以这样操作啊,目测楼主以后的帖子都保不住了。 举报3次就会自动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这样操作啊,目测楼主以后的帖子都保不住了。 举报3次就会自动屏蔽? ...

是的,被举报3次就会被自动屏蔽。

而且可以一人连续举报3次。

这是论坛的保护机制,防止半夜有人发敏感帖子,看到的坛友可以帮我们屏蔽。

网友:
目前楼主下面的帖子被举报自动屏蔽了。

网友:
这位老哥也是个性情中人

网友:
兄弟你简直就是水王,哈哈哈

网友:
因为举报该帖子被自动屏蔽和移走。
原论坛:论坛建设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举报自动屏蔽区
目标分论坛:论坛建设

网友:
楼主赚大发了,居然红字标题

网友:
屏蔽某人这个功能再次进入视野...

网友C:
机械鼠标?这种古董就算不用放着也可能坏了,触点长时间不使用会形成氧化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鼠标?这种古董就算不用放着也可能坏了,触点长时间不使用会形成氧化层的。 ...

按下没有清脆的声音,出现双击的问题,不是氧化层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鼠标?这种古董就算不用放着也可能坏了,触点长时间不使用会形成氧化层的。 ...

古董?
无线鼠标和有线鼠标都有微动开关的

网友D:
这个是说全部是mcu_c10g16举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古董?
无线鼠标和有线鼠标都有微动开关的

你说的是机械按键鼠标,机械鼠标是指滚轮鼠标。

网友:
水王啊 佩服佩服
但确实没有质量啊

网友:
哈哈哈,十万哥遇到了三次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说全部是mcu_c10g16举报的?

大家都可以,但是只有他一人去做了。

网友F:
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下手了,没想起来论坛原来还有这个功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下手了,没想起来论坛原来还有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是我设计的。可以说是发明了,不知道能否申请专利。

其它论坛肯定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可以来个10万为啥子?

网友H:
楼主的贴被同一个坛友举报多次,已经是同仇人级别的了,回去问问正在交往或者曾经过的女人,有没有和举报者比较亲密的

网友:
有这么夸张吗? 我家里和办公室现在用的都是M275, 已经用三四年了吧, 挺好的

网友:
G304你值得拥有

网友I:
我觉得楼主的贴子虽水,提的问题大部分还挺有意思的  能引起讨论

网友J:
这个兄弟干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楼主的贴子虽水,提的问题大部分还挺有意思的  能引起讨论

你跟他讨论下他的鼠标呗

网友:
master 系列 值得拥有   另外 微动开关坏了 自己动手换个就行   纠结耐用的时间 自己就换好了哈

网友:
比较活跃的一个坛友,我猜他每天会逛本坛10小时以上

网友:
鼠标推荐:MT750S  大真大,工程学,3模式,闲鱼130左右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大家都可以,但是只有他一人去做了。

楼主那个举报你的帖子又不见了?楼主自己举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功能是我设计的。可以说是发明了,不知道能否申请专利。

其它论坛肯定没有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相当的实用, ,专利申请很烦人的,发明就更难了,要一大堆审核,我几年前弄的几个到现在都没有审批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那个举报你的帖子又不见了?楼主自己举报的?

的确被举报屏蔽了的。

我来证实一下,不是mcu_c10g16举报,而是另外两位坛友举报的。

网友:
我怀疑楼主是知乎或者百度知道生成的AI机器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贴被同一个坛友举报多次,已经是同仇人级别的了,回去问问正在交往或者曾经过的女人,有没有和举报者 ...

我不认识楼主,跟楼主也无冤无仇,请别起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兄弟干得好

感谢兄弟夸奖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我不认识楼主,跟楼主也无冤无仇,请别起哄。

这位兄弟也是性情中人,有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失去了发表言论的热情……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兄弟干得好

感谢兄弟夸奖。

网友E:
引用 网友L:
这位兄弟也是性情中人,有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失去了发表言论的热情…… ...

感谢理解!

网友M:
引用 网友E:
感谢理解!

干得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M:
干得漂亮

感谢夸奖!

网友N:
引用 网友F:
这个功能相当的实用, ,专利申请很烦人的,发明就更难了,要一大堆审核,我几年前弄的几个到现在 ...

能卖个给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能卖个给我吗

楼歪了,楼歪了。

网友:
用光微动的鼠标

网友O:
我都是买几个按键开关备着的,做为电工,按键坏了换一个So easy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都是买几个按键开关备着的,做为电工,按键坏了换一个So easy

楼主问的是什么品牌的鼠标按键耐用,你的回答超纲了 。不要怀疑楼主就是这个逻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都是买几个按键开关备着的,做为电工,按键坏了换一个So easy

你买的哪种欧姆龙微动呢
刚买了D2FC-F-K (50M)

网友O:
引用 楼主:
你买的哪种欧姆龙微动呢
刚买了D2FC-F-K (50M)

不做广告,不报型号,我选镀金的那种,这东西损坏往往都是因为镀银层氧化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做广告,不报型号,我选镀金的那种,这东西损坏往往都是因为镀银层氧化导致 ...

我遇到好几个鼠标都是按下去声音不对,应该是机械部分的问题,不是触点氧化导致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遇到好几个鼠标都是按下去声音不对,应该是机械部分的问题,不是触点氧化导致  ...

富勒光磁微动,号称一亿次

楼主:
引用 网友P:
富勒光磁微动,号称一亿次

富勒是鼠标品牌,里面用的什么牌子微动?

网友Q(2022-04-23):
引用 网友E:
大家都可以,但是只有他一人去做了。

消停了几天,它又卷土重来了。我要向您看齐。

网友E:
引用 网友Q:
消停了几天,它又卷土重来了。我要向您看齐。

维护论坛,人人有责!

网友R:
引用 网友E:
维护论坛,人人有责!

我已经看到十万哥发帖就头疼了。
完全合规,回复客客气气,逢贴必回。
但就是让人血压有点高。

网友:
鼠标天天用。几乎还没用坏过。  lz的问题可以换微动开关。结贴吧。这个真没什么好讨论的

网友S:
罗技以前买的质量还可以,后来的就差了。

网友:
应该有些人注册后发各种水贴或粘贴复制,混积分,潜伏到一定时候发作

楼主:
引用 网友S:
罗技以前买的质量还可以,后来的就差了。

罗技质量不好,你指的也是微动开关么

网友Q:
引用 网友R:
我已经看到十万哥发帖就头疼了。
完全合规,回复客客气气,逢贴必回。
但就是让人血压有点高。 ...

他故意这么发帖的。没有一点点提问题的诚意。通常多数人提出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会把问题描述清楚,自己需求,自己的验证描述清楚,问题是否解决,如何解决。他就是随手一写,各看官乐呵呵答,不答也无所谓,也没有什么损失。

网友:
引用 网友Q:
他故意这么发帖的。没有一点点提问题的诚意。通常多数人提出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会把问题描述清楚,自己 ...

问生活问题还好 其他个别人问技术问题的那真是血压拉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决定品质,也有1毛的,也有5块的,
我也是弄怕了,1毛的,用3个月,5块的用3年,这样就少折腾了,毕 ...

1毛的微动,你是大批量买么?欧姆龙的微动好像没有低于8毛的

网友:
罗技的鼠标并不耐用。G302第一次用罗技,后面G502、G603、G604、G903H、GPW,办公系列MX master2s、mx ergo、m575基本都长期用过。
开始还双击去换。后面换烦了,直接自己换微动。而且实践下来欧姆龙的微动的确不太行(日产白点,国产20M、50M都不太行,其实这几个本来就是鼠标原装自然不行),换某C品牌的微动后寿命明显改善(部分鼠标有张力系统,换这个手感变化比较大,例如G903)。
另外,避雷MX master2s(手势键结构易卡住,就是大拇指那里的隐藏按键);避雷mx ergo,类肤材质,汗多的人黏黏糊糊,轨迹球取出困难(m57x直接手指捅出来,mx ergo需要用笔)
再另,罗技无线首选G系列。我俩办公地点中的一个,大量的2.4G wifi &蓝牙干扰,办公系列的优联无线会偶发明显延迟,用G系列Lightspeed无线就完全没问题(其实我一直期待G系列轨迹球,但估计没戏)。

网友:
我在知乎第一次提问就被举报了,举报人认为我提的问题太low。从此知乎上只看不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