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频高压小电流to低压大电流,除了变压器还有什么办法?

楼主(2022-03-09):
rt 工频高压小电流变成工频低压大电流,除了变压器还有什么办法?

工频,高压12KV 电流不超过10毫安。想变成24V,功率50W以内,但至少也要5W。
除了变压器,还有什么好办法?体积要尽量小的,合理,能实现的。不限于电路,思维也可以扩展一下。

网友A:
整流->RC->雪崩管->脉冲变压器->整流->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RC->雪崩管->脉冲变压器->整流->稳压

这个雪崩管不好找吧,另外雪崩次数是不是也有限。用 压敏或TVS 加 可控硅 是不是也能代替?耐压一万多伏的可控硅可能也不好找

网友B:
变压器稳定可靠,不要挣扎了。 12kv这个电压一般的器件已经无法承受了,而且要考虑爬电和空气击穿的情况了。

网友C:
高压12KV 电流不超过10毫安,你这电哪里来的,找那里要供电啊,在那里转24V不香吗?

网友:
如果是户外的地方考虑太阳能板+储能锂电池+DC-DC吧,搭建12KV的变压设施,仅为了一套50瓦检测设备不值,手续申报 变电机房,维护费用  不会划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稳定可靠,不要挣扎了。 12kv这个电压一般的器件已经无法承受了,而且要考虑爬电和空气击穿的情况了 ...

50W的12KV的工频变压器要做得可靠,那体积不小,10mA可能不够励磁电流吃,还有多少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雪崩管不好找吧,另外雪崩次数是不是也有限。用 压敏或TVS 加 可控硅 是不是也能代替?耐压一万多伏 ...

雪崩管在安全区内工作是无损的

网友:
高压直接两个10kv(对地6kv)的线路PT串联就好,二次侧两个100v串联,一端接地,低压用220转26v的变压器就解决问题。

网友D(2022-06-16):
个人觉得,因为AC 12kv输出电流Imax=10ma,输出电流较小,所以以任何直接降压方式可能不能得到合适的功率,还是需要用到变压器。由于应用环境是工频环境,要求体积尽量小。个人提出一点思路,参考下是否可行:1,通过高压无极性电容用电容降压将AC12Kv降低到AC500v左右(500v可满足5W输出功率,电压过低有可能不满足功率要求。),再用变压器降压到AC24v(变压器起到降压和功率转换作用);2,实在不想用变压器,也可电容降压后整流滤波,然后DC-AC实现降压和功率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因为AC 12kv输出电流Imax=10ma,输出电流较小,所以以任何直接降压方式可能不能得到合适的功率, ...

现在确实是用电容,还是省不了变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确实是用电容,还是省不了变压器。

电容降压后DC-AC尝试下,可以省去变压器,体积应该也会小一些。因为功率不高,可以将频率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压12KV 电流不超过10毫安,你这电哪里来的,找那里要供电啊,在那里转24V不香吗? ...

10kv线路上的一些电器

网友:
12kv先二极管高压电容倍压生压成高压直流,然后利用特斯拉线圈原理利用放电间隙做开关元件驱动脉冲变压器,然后后面的低压整流。高压聚丙烯电容很便宜也有自愈合性能不怕短路,12kv高压硅堆也很便宜很容易找到。就是放电间隙需要定做做特殊处理。

网友:
楼主找12/3K 只发光二极管串联,并个电阻均压, 一个发光板就出来了;

然后你再接一块太阳能板不就解决了么。。。。。

这个发光板还可以给市民照明用, 一举多得啊

网友:
阻容降压到500v,再用5v1a的开关电源,问题解决。这应该是最廉价且最可靠的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