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运放OP184的datasheet没有输入阻抗这项,是不是很少见?

楼主(2022-03-09):
对于运放来说这是最基本的指标之一吧
怎么会没有呢

网友:
TI的LM358还没有slew rate呢

网友:
很可能是因为无法定义。
某些精密运放因为内部设计原因,输入偏置电流可能是接近常数,不随输入电压而变,或者干脆都可能是正负不定的。这时候如何定义输入阻抗?
你如果想知道它对你信号输入端的电阻的要求范围,只要看它的输入偏置电流来换算就行了。输入偏置电流肯定是有的,这是可以准确定义的。
你的信号输入端的内阻是多少,那么运放的输入电流带来的误差电压就可以算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