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遇到样板做好了, 批量却说工艺做不了的情况

楼主(2022-03-09):
最近做PCB遇到一个情况: 样板做出来 了, 测试也通过了。 但是批量时, 却说工艺做不了了。

这真的是坑, 如果说批量做不了, 样板就不应该通过, 现在客户拿到样板, 验收了, 批量却做不了了。

有没有坛友遇到相同的情况?过来分享一下。

以前也遇到过几次, 不过后来都做下去了,让按样品板。  这次不行了, 说以前批量的几千片本来按他们的工艺也不能做的。

网友A:
好奇是什么工艺不给做?

网友B:
没在JLC量产过……
不知道是不是和选择确认核对生产稿有关系?

网友C:
是不是耍流氓呀,看你批量了,逼着涨价呀,你换个厂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是什么工艺不给做?

说是线到焊盘的间距不够。 问题是之前生产了几年了。 同工艺的做了几十K片了。 用华秋DFM看了一下, 没有看到小于3.5MIL的错误。  基本上是不同的工程处理文件时, 都有不同的结果。  而且批量和样板有时不在同一个工厂, 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在JLC量产过……
不知道是不是和选择确认核对生产稿有关系?

样板因为有一个过了把信号对地短路了, 就去了这个过孔再做的资料。  不然就返单了。 少了一个过了, 竟然就做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耍流氓呀,看你批量了,逼着涨价呀,你换个厂家呀

涨价倒没有。 问题是样板在这里做的, 其他家没有批量, 一下子也找不到比较合适的。 看来以后样板都要多发几家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样板因为有一个过了把信号对地短路了, 就去了这个过孔再做的资料。  不然就返单了。 少了一个过了, 竟 ...

还是做点小调整,挤挤总会有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做点小调整,挤挤总会有的(位置)

文件和做样完全一模一样, 只是比做样少了一个过孔。  批量就做不了了。没改其他。 不然就直接返单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文件和做样完全一模一样, 只是比做样少了一个过孔。  批量就做不了了。没改其他。 不然就直接返单了。 ...

我意思是就算通过的文件,现在遇到工艺做不了,再稍微改一点,小改动不用打样验证也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意思是就算通过的文件,现在遇到工艺做不了,再稍微改一点,小改动不用打样验证也可以啊 ...

用华秋DFM看了没有看到他说的问题。这才是难点。 他们说小于3.5mil, 我们文件是KICAD生成的。 估计是处理问题。 不同的工程处理结果不一样。

网友E:
JLC的4/6层板,线到焊盘的间距要求大于5mil吧。

另,的确感觉样板审核不严,双面板我0.45/0.2的过孔也给做过,小批量就不给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华秋DFM看了没有看到他说的问题。这才是难点。 他们说小于3.5mil, 我们文件是KICAD生成的。 估计是处理 ...

批量 和 样板 是2个阶段。 你打样5个。人家给你投个20pcs .  就算报废个15pcs 也能给你出货。
但是批量不行。  你下单几十K 。他报废不起。 不是你加钱得问题。是这个报废率 他自己都控制不住 。
所以在设计阶段你要想好余量

网友:
真. 样品一时爽,量产火葬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批量 和 样板 是2个阶段。 你打样5个。人家给你投个20pcs .  就算报废个15pcs 也能给你出货。
但是批量不 ...

说得有道理。  做了3年了,19年开始到现在, 报废可能在1%左右,也许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JLC的4/6层板,线到焊盘的间距要求大于5mil吧。

另,的确感觉样板审核不严,双面板我0.45/0.2的过孔也给做 ...

你这个会 用 8mil 的孔去做   估计 打样的时候没发现吧 没有跟你收特殊工艺费

网友:
可能工艺要求比较严格,找兴森,杰赛,博敏试试吧

网友:
这里面就是一个故障率的问题,故障率偏高样板也是可以做的,毕竟数量少只是用来试用,审核也不严格,批量做就不一样了,怕投诉所以不给你做,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多次了,如果你不想改文件,那就备注说距离太近导致短路这样的不良,放弃投诉,我想他会做的。

网友:
3.5的确小了,以JLC的生产精度的确为难.

网友:
对于临界工艺标准的,这里面很多都是看审核的,不同的人审核标准不一样。说白了就是看运气,在打他的擦边球。

网友G:
LZ您好:已电话沟通确认您的文件是用KICAD设计,此款板里面存在多个不同大小的多边形,我们工程的软件不能读取这些文件,
所以用其它的软件转换了文件,从而导致蛇形线变形,使间隙仅0.08MM超出生产工艺。而之前的文件可以直接读取没有变形,可以在极限条件下制作。
解决方案:
1)客户依前期的设计方式输出文件(优选),此板于昨天已下单,我们正常读取已经在制作中。
2)后续再遇到此类的文件,我们多用几种软件转换后读取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您好:已电话沟通确认您的文件是用KICAD设计,此款板里面存在多个不同大小的多边形,我们工程的软件不能 ...

谢谢, 确实电话沟通过了。

KICAD输出时也有比较多的选项, 有一个是PROTEL格式的输出, 但是从来没有用过。 我们导出都是一个格式。
后期我们也会在打样时尝试试下用其他格式导出。

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