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漂负50ppm和正负50ppm哪个精读更高

楼主(2022-03-09):
运放温漂参数,-50ppm/摄氏度,和正负50ppm/摄氏度,是不是前者的温漂更小?可以认为前者是后者的1/2?谢谢

网友:
“温漂参数请教”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楼主:
顶一下,第一次看到标-50ppm,而不是正负

网友A:
其实我都奇怪,电阻的材料不应该是一个方向的温度系数吗,怎么会有正负的。

网友:
2个1M欧姆的电子,一个是-50ppm一个是+50ppm,那么他们等效的值简单理解就分别是 1M-50欧姆和1M+50欧姆,那哪一个更准确?
PPM不就是应该已经是一个精度的表述了吗?只有-40PPM或者+40PPM的精度比50的更高

网友:
能不能理解为正负25pp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都奇怪,电阻的材料不应该是一个方向的温度系数吗,怎么会有正负的。 ...

标称阻值是25度温度时的,高于25度时往正(负)飘,低于25度时往负(正)飘,所以就用正负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