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打标CA W7的二极管的型号?用于12V电源输入处。

楼主(2022-03-10):
请教,打标CA W7的二极管的型号?

用于12V电源输入处,防止电源反接,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为0.215V,压降比较小。

网友:
这种情况我教你个办法,去淘宝直接搜W7 二极管,比百度还管用

网友:
4.7V稳压二极管

网友:
w7 我记得应该是肖特基  1n5819

网友A:
PMEG6010CEH
60V1A肖特基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EG6010CEH
60V1A肖特基

谢谢。打赏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