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台抗干扰能力强的笔记本电脑

楼主(2022-03-10):
目前调试一些射频电源,射频输出13.56MHz ( 600W、1000W、3000W、5000W……)
目前用联想的老笔记本,一是速度有点慢了,然后就是串口很容易被干扰死,无法工作。
串口线已经使用的是 FT232 芯片的线,设备上串口也做了全光电隔离,但是笔记本的串口还是会被干死。

现在项目组准备换一批笔记本电脑,还在选型。请帮忙推荐一下抗干扰能力比较强的笔记本电脑,谢谢。

网友A:
不能用台式机吗?小机箱接好地。串口死,能确认是FT232的问题,还是U口问题?

网友B:
1  dell工作站
2  串口线已经使用的是 FT232 芯片的线
_____这里需要好品牌的usb转串口;   延长线根据情况适当加长5-10米   并外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台式机吗?小机箱接好地。串口死,能确认是FT232的问题,还是U口问题? ...

要经常去客户那边调试,带台式机肯定不方便。串口死掉,不知道什么问题,一般重新拔插一下就好了,但是功率一大又会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dell工作站
2  串口线已经使用的是 FT232 芯片的线
_____这里需要好品牌的usb转串口;   延长线根据情 ...

目前使用的是力特的 FT232 芯片的线,就是那种粉红色头子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经常去客户那边调试,带台式机肯定不方便。串口死掉,不知道什么问题,一般重新拔插一下就好了,但是功 ...

FT232断电重启就好了,应试先解决FT232问题,电脑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射频基本上很无解,我这也有一些射频项目,指哪死哪,显示器,鼠标,键盘,无一幸免,死了重启后又能恢复

网友C:
移动工作站,就是太重,手上一台用了7年了还在服役,从没装过系统没清过灰=。=,现在作为备用机

网友D:
13.56MHz ( 600W、1000W、3000W、5000W……)
高速的ETC架是不是这种功率?下面站久一点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移动工作站,就是太重,手上一台用了7年了还在服役,从没装过系统没清过灰=。=,现在作为备用机 ...

是 ThinkPad Px 还是 戴尔的移动工作站?

网友E:
肯定是USB挂了,无解,USB这个东西谈不上可靠性,怎么折腾都没用,不玩无线电它也不能保证8小时不翻车,只能换个不用USB的通讯方式,走蓝牙或wifi或网线

网友:
蓝牙wifi死得更快

网友F:
笔记本电脑(发送端、操作端)用电池供电,然后接收端用光纤。试试!

网友:
你接的负载有泄漏

网友:
好奇这么大功率下,近距离脑袋会不会嗡嗡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13.56MHz ( 600W、1000W、3000W、5000W……)
高速的ETC架是不是这种功率?下面站久一点有没有影响? ...

无害的~~专家说

网友G:
150MHz/5W,调试发射功率时 有心悸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网友:
长时间这样环境工作  不建议哦
电工都知道辐射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56MHz ( 600W、1000W、3000W、5000W……)
高速的ETC架是不是这种功率?下面站久一点有没有影响? ...

不是 ETC 上用的,是真空等离子体用的,射频溅射、清洗、镀膜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是USB挂了,无解,USB这个东西谈不上可靠性,怎么折腾都没用,不玩无线电它也不能保证8小时不翻车,只 ...

原生串口能解决?现在笔记本好像很少见原生串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150MHz/5W,调试发射功率时 有心悸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肯定有啊,我也经常有这种感觉,功率一大就心口有点堵的感觉。
大多数时候都是躲得远远的调。

网友:
用无线串口模块调试

网友:
这么大的功率,usb转串口的基本无解。用过FT232BL,FT232RL,CH340,CP2102,403-470M频段,3W功率发距离0.5米以下,没有不死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生串口能解决?现在笔记本好像很少见原生串口了。

我的环境里的干扰不是射频是电机,没你这个猛,在我的环境中台式机原生串口是可靠的,不会有事,USB转的几乎可以说肯定完蛋,虽说也有好有坏,但都不能称之为可靠,反正我是没找到能让我感觉放心的。

你这射频这么猛,我觉得能用铜胶带铝胶带贴起来的都应该贴起来……

笔记本原生串口确实太难……有的都是可以进博物馆的了,也难舍得拿出去用

要不这样试试吧,做个USB转串口的,做好点,全屏蔽,铜胶带都包上与USB座连一起,做成U盘那样,不要带USB线,用直插的红外发射和接收管做通讯,上网搜“黑皮塑料导光光纤”,照明用的,便宜的很,也比较粗,找3mm或5mm的直接怼LED上,容易diy,搞长点,离设备远一点,设备那边也用红外发射和接收管。115200不一定,9600肯定能实现。

编辑:看了下这种光纤的参数,用可见光LED和光敏管吧,它红外波长下没有保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 ThinkPad Px 还是 戴尔的移动工作站?

惠普的zbook15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笔记本电脑(发送端、操作端)用电池供电,然后接收端用光纤。试试!

光纤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上USB隔离,再上串口隔离。

网友:
光纤RS232可行吗?

网友:
我把140M 60w功放贴着mcu安装,直线距离不到10cm,没有屏蔽罩,旁边就是u转串。目前啥事没有。
买体积尽量小的u转串模块,转换成光纤接到设备,体积不能大。电脑的电源线套足够多的emc磁环。
我经常用100M-3GHz 200W以上,没发现这么严重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可以试试网络转串口模块。

网友:
我也建议用以太网线,远端转回串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生串口能解决?现在笔记本好像很少见原生串口了。

DELL D630之前用过这个,串口相当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环境里的干扰不是射频是电机,没你这个猛,在我的环境中台式机原生串口是可靠的,不会有事,USB转的 ...

好的,谢谢!
现在先把笔记本买了,大概就是 ThinkPad P系列,或者Dell Precision 系列。

网友H:
短波电台发射的功率管像小孩那么大需要水冷工作,电台周围老乡家灯泡都微红也没见那个人被辐射影响健康了,脑瓜子嗡嗡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短波电台发射的功率管像小孩那么大需要水冷工作,电台周围老乡家灯泡都微红也没见那个人被辐射影响健康了, ...

不同人体质不同,感觉肯定不一样。
1999年,刚用手机的时候,手机靠近脑袋打电话,一会儿就很明显的头痛。
现在只是慢慢手机用多了,感觉不明显了。

网友I:
本公司原也是采用USB转串口控制设备,也出现类似问题,实际上是USB端口受到了干扰。后改为网口转串口才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本公司原也是采用USB转串口控制设备,也出现类似问题,实际上是USB端口受到了干扰。后改为网口转串口才解决 ...

好的,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