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用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MOS管的吗?

楼主(2022-03-10):
如题:大家有用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MOS管的吗?以前一直用三极管,现在用MOS管一直无输出。

网友A:
小电流小封装的MOS 可以用 单片机直接驱动
大电流大封装的 一般需要专用芯片拉高电压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路看看

谢谢!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电流小封装的MOS 可以用 单片机直接驱动
大电流大封装的 一般需要专用芯片拉高电压来驱动 ...

小电流的,电压高一点。已上图,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电流的,电压高一点。已上图,帮忙看下,谢谢。

你这个导通 不就是短路了么?   这可还行

网友C:
IO输出电压是多少,MOS管的Vth是多少?

网友D:
速度太快了吧,把PWM频率调到100Hz看看

网友E:
查vgs够不够阈值。mos有最低开启电压。

网友:
VGS要够,还有负载电流太大会烧mos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帮忙看看。

这图只是个示意图吧,导通要短路的。同意楼上的频率太高了,大大降低频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导通 不就是短路了么?   这可还行

少画了个电阻,有点事,不好意思,谢谢指出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输出电压是多少,MOS管的Vth是多少?

100V PWM 2MHZ,MOS管开启电压3V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速度太快了吧,把PWM频率调到100Hz看看

100HZ用不了,之前用三极管就是差一点频率对齐。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V PWM 2MHZ,MOS管开启电压3V

IO能输出100V?应该是3。3V?

MOS管开启电压应该是2~4V?

网友:
好象不能工作于开关状态。关断时,没问题;当MCU输出高电平时,100K电压会抬高,最后处于放大状态。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帮忙看看。

假设导通,GS电压就是负的,100K电阻必须上拉,
MOS管是电压驱动,三极管是电流驱动,所以基级有电流管子就能导通

网友:
这个MOS的Vgs是20V,直接驱动肯定不够,再一个问题,电路的S端是浮地,Vgs无法保证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帮忙看看。

你这原理图都是错的,画的是PMOS,接法还是错的

网友:
这电路图修改过吧,负载在这个位置肯定不行呀,应该放在漏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原理图都是错的,画的是PMOS,接法还是错的

改了,谢谢,大家再帮忙看看。I/O口输出是5V。

网友F:
引用 楼主:
改了,谢谢,大家再帮忙看看。I/O口输出是5V。

还是错的,Pmos的开启电压是指 100V和口线之间的电压差,你这里电压差永远大于20V,直接烧掉,
NMOS开启电压是指口线和mos管下侧的电压差,你原来的电路无法形成开启电压,用NMOS直接把100K放到100V和mos管之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错的,Pmos的开启电压是指 100V和口线之间的电压差,你这里电压差永远大于20V,直接烧掉,
NMOS开启 ...

谢谢,这个就是NMOS,不过您说的应改是反相了。看来可能要多加个管子驱动才可以。

楼主:
谢谢大家,我加个管子试试看,本来不想加的,看来这样不加不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就是NMOS,不过您说的应改是反相了。看来可能要多加个管子驱动才可以。 ...

是的,不过反向问题也不大,PWM极性反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不过反向问题也不大,PWM极性反一下就行了

谢谢,有时候可能对功耗有影响吧。

网友G:
这个图明显不对,MOS管和电阻的位置换一下,从MOS管和电阻之间输出,这样输出和PWM就是反相了。要么在程序上把PWM反相一下,要么再加个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图明显不对,MOS管和电阻的位置换一下,从MOS管和电阻之间输出,这样输出和PWM就是反相了。要么在程序 ...

谢谢,准备加个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图明显不对,MOS管和电阻的位置换一下,从MOS管和电阻之间输出,这样输出和PWM就是反相了。要么在程序 ...

MOS 管驱动很麻烦的,要加两只管子,不是一只,而且只能反相,别人的不知道咋做的,我试过了,单片机直接驱动不行的。实际MOS管换成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假设导通,GS电压就是负的,100K电阻必须上拉,
MOS管是电压驱动,三极管是电流驱动,所以基级有电流管子 ...

不可以直接驱动,试过了,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vgs够不够阈值。mos有最低开启电压。

再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H:
VGS要有正向电压值。假设,MOS管打开了,S极对地是多少伏,G对地多少伏,VGS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VGS要有正向电压值。假设,MOS管打开了,S极对地是多少伏,G对地多少伏,VGS是多少? ...

GS 5V,DS 100V S0V

网友H:
引用 楼主:
GS 5V,DS 100V S0V

管子打开的情况下量的 ?

网友G:
引用 楼主:
MOS 管驱动很麻烦的,要加两只管子,不是一只,而且只能反相,别人的不知道咋做的,我试过了,单片机直接 ...

我不知道你实际上电路上用的是什么型号,
IRF830的VGS阈值电压是10V,这个仿真图在实际上肯定是不能工作的。
不是MOS管驱动麻烦,而是你不看数据手册,不了解MOS管的驱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管子打开的情况下量的 ?

仿真的,现在没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不知道你实际上电路上用的是什么型号,
IRF830的VGS阈值电压是10V,这个仿真图在实际上肯定是不能工作 ...

好的,谢谢,我再看看手册。

网友I:
舵机里就是用单片机引脚直接驱动NMO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不知道你实际上电路上用的是什么型号,
IRF830的VGS阈值电压是10V,这个仿真图在实际上肯定是不能工作 ...

这个电路在单片机IO5V,MOS电源12V工作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舵机里就是用单片机引脚直接驱动NMOS的

可能电压低吧,这个电压高。另外也可能是频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