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修一台九阳电饭煲加热控制不良故障

楼主(2022-03-10):
今天接修一台九阳电饭煲加热控制不良故障。试机继电器时通时断,水烧不涨,代换传感器问题依旧,进一步检查电脑控制板,发现继电器吸合电压只有7V多,电源是阻容降压,电容容量正常,分享并绘制了电源控制部分电路图,发现负压12V部分的滤波电容容量减小,找个16V1000uF代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会维修的都是高手!厉害!

网友A:
九阳都阻容降压+稳压管做电源了啊…………

垃圾电陶炉还有个RCC开关电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九阳都阻容降压+稳压管做电源了啊…………

垃圾电陶炉还有个RCC开关电源呢。。 ...

是的,现在的企业太抠门,多几块钱的成本都不愿意增加

网友:
楼主维修功底厉害   图有没有绘错?

网友:
阻容降压的我都不敢用万用表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的企业太抠门,多几块钱的成本都不愿意增加

一共就那么点利润。。大头都被渠道商拿去了,只能cost dow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