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开窗比不开窗多过多少电流?

楼主(2022-03-10):
电路开窗比不开窗多过多少电流?

网友:
跟你喷锡或者沉金厚度有关,不是固定值,但是肯定比不开窗的电流大

网友:
开窗再堆一层锡

网友:
需要大电流的话,我看有些做法是开窗然后用单芯线焊在开窗的线路上

网友A:
需要大电流的话,我看有些做法是开窗然后用铜条卯焊在开窗的线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大电流的话,我看有些做法是开窗然后用铜条卯焊在开窗的线路上

谢谢,感觉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