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方案,能将两个sensor的图像合成一路

楼主(2022-03-10):
想做个双目摄像头,通一个UVC USB接口,将两个摄像头的图像合成一路传输给电脑,达到FHD分辨率即可。请大家推荐一下方案,非常感谢!

网友:
opencv,收俩拼接。

网友A:
联咏的nt98562可以

网友B:
spartan6(LX9)+ USB phy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artan6(LX9)+ USB phy

这个方案的话,UVC协议怎么实现,这个难度有点大吧

网友C:
我用树莓派 + gstreamer做过,双摄像头合成1080p H.264 RTSP码流,用手机 + VR眼镜看,挺好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咏的nt98562可以

你好,你知道什么方案可以做fpv吗,就是图传吧?一直想自己做个飞机玩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树莓派 + gstreamer做过,双摄像头合成1080p H.264 RTSP码流,用手机 + VR眼镜看,挺好玩的。 ...

大师,请教下,树莓派如何实现H264压缩解压以及 RTSP推流和接收?